CHROME 外掛,方便YOUTUBE 和百度下載

楼主(2017-10-11):
近日假日有點閒上網找了一些東西下載,結果有一些是在百度雲裡.因為沒有註冊,所以問了谷哥大神後,發現這個方法還不錯.用了爽度ok,請大家參考看看.

Tampermonkey 和 GReasy Fork 的使用介紹
看過它的介紹主要是要先載入chrome 的外掛 Tampermonkey 然後再找腳本 GREASY FORK,其他還有很多腳本.我試了YOUTUBE,在載入影片同時會在上面顯示可以下載的解析度影片連結,點了就可下載.很方便.

YOUTUBE下載外掛

YOUTUBE下載外掛

网友A:
想請問~
下載選項中
1080P M4V 0KB  <== 這不能載的意思嗎?
720P M4V 0KB <== 這不能載的意思嗎?
720P MP4 118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
下載選項中
1080P M4V 0KB

我安裝還未使用, 不過我想也有可能是找不到該檔案, 原因有很多!

网友:
不好用, 移除了, 不太直覺!設計的有點白七!不好使用!!

网友B:
chrome 的line 插件還不錯用, 但造成我公司的資安漏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rome 的line 插件還不錯用, 但造成我公司的資安漏洞了

方便細說一下
漏洞原由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便細說一下
漏洞原由嗎 ?

插件可以自由安裝, WINDOWS AD 管不到
原先禁止安裝 LINE , 現在這樣, USER 不但可以自行安裝 CHROME 還可以安裝 LINE 插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件可以自由安裝, WINDOWS AD 管不到
原先禁止安裝 LINE , 現在這樣, USER 不但可以自行安裝 CHROME 還 ...

謝謝解說

依您敘說這情況
看來您是公司網管類的相關職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解說

依您敘說這情況

差不多~~與其說打雜的比較正確

网友D:
下載youtube啥都不必裝
只要將該"影片"或"MV"....
網址中的"youtube"去除後3個英文字"UBE"
然後按下"ENTER"
就可選MP3(Music)或MP4(Video)
然後再按Record....就就就....下載了....
啥"瀏覽器"都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載youtube啥都不必裝
只要將該"影片"或"MV"....
網址中的"youtube"去除後3個英文字"UBE"

好像要錢...而且不是本地下載....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有Internet才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要錢...而且不是本地下載....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有Internet才能看..

不會阿...2017/11/1-01:39
剛試了一下.....
Internet Explorer
Google Chrome
都可以...
除了.....Mozilla Firefox說
您的連線並不安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