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式電源的雜訊消除方式

楼主(2017-10-11):
一般開關式電源因常存在高頻雜訊,在使用上有一定的不便性,在這裡作者提出了一種降低雜訊方式,或許不見得適用在你的場合,但多認識一些不同的電路應用,將有助於你對電路的分析能力.電路中使用的關鍵性元件為OPA544,外加低通濾波線路及利用OPA本身的PSRR特性而成.

网友A:
示波器令SIMON哥想剁手指... T_T

---------------

在時間13:20處  我對這個示波器探頭小轉接頭  很有興趣
請各位指點一下去哪買  感謝
提供關鍵字搜查也行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令SIMON哥想剁手指... T_T

---------------

一般示波器探棒在前端地線金屬環會附有類似彈簧的轉接頭(自己可用單芯線試作),至於信號尖端處可用一般適合尺寸的端子母座插入替代.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