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AXR9 270 2GBD5-TDHE/OC 維修

楼主(2017-10-11):
潛水潛了一段時間,今天第一次發文,請多多指教。
這幾天收了一片撼訊R9 270的板子。
同商品網路截圖

同商品網路截圖

同商品網路截圖

不良問題:可開機,但驅動程式安裝上去後重開機跑到國旗讀取(WIN7)時畫面全黑當機不動。

原本以為是驅動程式問題,但試裝了很多版本還是一樣。目視零件都沒什麼問題,決定直接從GPU下手BGA重新熔鍚。

風扇拆掉

風扇拆掉

風扇拆掉

先放烤爐150度預熱10分鐘

一般溫控熱風槍出風口範圍太小,所以把幾年沒用的工業吹風機請了出來

預熱完後開始加熱,下溫加至200度,上方吹風機溫度盡量控制在260~280。
加熱至GPU輕碰(一定要很輕很輕,錫球跑掉就完了)會移動就準備停止加熱。

待冷確後清潔

上機,開機。

開機可進系統了

再來燒機測試20分鐘

最高溫度都在78度左右,沒破圖及任何問題。現役測試中。再出問題的話真的要重新植鍚球了…

网友A:
這種方法一般只能治標,頂多過陣子就故障了,晶片也有更新版本,有時要換新版本才會根本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方法一般只能治標,頂多過陣子就故障了,晶片也有更新版本,有時要換新版本才會根本解決。 ...

看運氣了,再出問題只能試植鍚球了。這型號GOOGLE一下感覺滿常出問題,本身驅動就有問題一直在改版,三年板子驅動現在還在改版。

网友:
我也有一塊類似這種情況,來試看看這個方法

网友B:
我的MSI R9 270也是,送修兩次,一次種植,一次說沒料件!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SI R9 270也是,送修兩次,一次種植,一次說沒料件!退修....

都重稙了又掛,那你運氣真的不是普通的好…這顆GPU問題很多都是官方本身驅動有問題,你可以試看看其他版本的driver。碰碰運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重稙了又掛,那你運氣真的不是普通的好…這顆GPU問題很多都是官方本身驅動有問題,你可以試看看其他版 ...

好像是....上禮拜更新完驅動程式後CCC開不起來!
開機有畫面,可進BIOS,但是進到旗幟前就停留在那邊不動了!
重開機有時會好,有時要半小時才可正常進到桌面.....

网友C:
最近也送了一片R9 270 被退修!(網拍買故障品來玩)

在這邊想說一下!

有些人可能網路文章看過後,想自己DIY嘗試回焊!(這很正常)

但是失敗了
千萬不要再拿出來賣!
修理故障品請直接丟回收好嗎?

不要為了那幾百塊幹這缺德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送了一片R9 270 被退修!(網拍買故障品來玩)

在這邊想說一下!

這種東西阿六仔那邊最多了,還有人從淘寶買回來翻倍賣出。就為了賺那幾百元。最好註明來源或者是不是有維修過,讓買家來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上禮拜更新完驅動程式後CCC開不起來!
開機有畫面,可進BIOS,但是進到旗幟前就停留在那邊不動了! ...

那要再動GPU的機會不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東西阿六仔那邊最多了,還有人從淘寶買回來翻倍賣出。就為了賺那幾百元。最好註明來源或者是不是有 ...

有時買故障品回來維修除了想要得到較高的效益以外!

從中得到的滿足感不是買新品能比擬的!

維修壞品可以明講,而不是一句故障品就轉移焦點~

個人維修比較偏向未開封的(處女情結?)

就算是失敗了,也還是可以從中得到滿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再動GPU的機會不小了…

送修第二次還是一樣被退修!

這次上面有寫明GPU缺料無法修復......

网友(2017-12-02):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上禮拜更新完驅動程式後CCC開不起來!
開機有畫面,可進BIOS,但是進到旗幟前就停留在那邊不動了! ...

開機進系統當在初始化的狀況, 其實很好處理 我也遇過好幾次這種 重植晶片後出現的問題 需要二次開機比較麻煩點 ,第一步開機時要先按F8進入安全模式後, 第二步馬上重新開機就可以 直接進系統了,因為二次開機 由安全模式進系統 ,系統驅動程式驗證時會重置, 倘若您先前有安裝過驅動程式 ,大多會跳過蒐尋驅動程式的步驟 直接安裝 相信會節省您不少時間, 以上 跟各位網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