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輸入法

楼主(2017-10-11):
用手來打字很累,想請教大家目前語音輸入法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夠成熟了嗎?
謝!

補充:我想了解的是在 PC 上的應用, 不是手機或行動設備!

楼主:
我用了下谷歌翻譯中的語音輸入,感覺還好用!

网友:
這可能要 PETER5438大叔現身解釋一下
(除了之前提到谷溝的Alexa 或蘋果的SIRI應用外)
有次回文peter大叔提到
是躺在瑜珈球上,用語音輸入回PO文的

网友:
在 Mac OS X 上作業系統就有內建聽寫的功能,這與 Siri 助理功能不同,早在好幾年前的不知哪一版本 OS X  時就有了。

中英文都能聽的懂不必按切換鍵,講話快慢也沒關係,不用特別訓練辨識率就能達九成以上,但發音不標準的字它就幫不了你。
但不是常常都會開啟來使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使用環境,例如在辦公室就很不合適就你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與電腦講話,公共場所與環境吵雜都不合用。

网友A:
[用手來打字很累].....哈~哈~哈~我是直接用Google Chrome裡面的翻譯非常的好用....所以我跟長官辯論的時候....輸入非常的快...而且我不用麥克風...我直接用耳機當麥克風用...

逗点聚点: 但是我說逗点聚点.....沒辦法輸入....所以我請大家原諒我....全部以句點代替所有的符號....

然後Google全部是簡體. 所以我必須轉換成中文繁體.

然後可以轉換成各種語言

And then all of Google is simplified so I have to convert it into Chinese.

それから、Googleはすべて簡略化されているので、それを中国語に変換してからそれをさまざまな言語に変換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Затем все Google упрощается, поэтому я должен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его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а затем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его на разные языки

그리고, Google은 모든 단순화되어 있기 때문에, 그것을 중국어로 변환하고 그것을 다양한 언어로 변환해야합니다.

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來打字很累].....哈~哈~哈~我是直接用Google Chrome裡面的翻譯非常的好用....所以我跟長官辯論的時候. ...

而且我不用麥克風...我直接用耳機當麥克風用...

直接拿耳機插頭
接到麥克風插孔嗎 ?

耳機是那類的 (動圈/薄膜.....)?

還是
耳機需修改
或改電路 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我不用麥克風...我直接用耳機當麥克風用...

[耳機需修改或改電路 嗎 ?  ]     不用直接插進去就可以了 ..........麥克風只有兩個接點, 但是耳機有三個接點....所以我把兩個掛耳的耳機綁起來一起用..

我把耳機綁在一個LED燈上面...所以我可以轉來轉去...

-----------------------------------------------------------------------------------------------------------------
請大家每天觀看....台大博士教授主持的....正晶限時批!!!!

.

网友:
Android的語音辨識靠Google,
手機輸入一定要看螢幕的小鍵盤,所以沒法盲打....
我Android手機都是安裝Google注音輸入法,在鍵盤右上角有個麥克風按鍵語音輸入,
語音輸入之後,再切換成其他輸入法,修正辨識錯誤的字。
若Google的APP有麥克風, Google注音輸入法鍵盤右上角的麥克風就會消失,

Google注音輸入法內含倉頡(速成)/手寫/注音...不是只有注音而已,在 語音+切換輸入法 最好用!
搜尋、設鬧鐘、倒數計時.....什麼的,我也都用Google的語音辨識。(打電話也可以,但沒這習慣)

而Windows的語音辨識,就要靠微軟啊! 但蠻難用的...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speech-recognition
Windows的語音辨識沒有行動裝置那麼好用,
PC主要靠鍵盤輸入,會盲打的輸入 中文+英文+標點符號 的速度可比語音快且準確,
若語音輸入要準確點還要掛個耳麥....用手耭不就好了?

雖然行動裝置的語音辨識較好用,但功能有限,再怎樣也只算堪用,不能全靠語音輸入。

楼主:
或許將來心想或腦想輸入是最好的方式, 但怕出槌, 例如:

員工請假不過:
員工:老板, 你太英明了,這你也能看出真假,但顯示出來的卻是:" 你這扣娘, 吃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