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TAC-16電鍋維修

楼主(2017-10-11):
同事家的煮飯鍋,症狀為上電不過電,更換電源線沒效,大同3C卯到好500,嫌太貴又是小弟出公差

打開底板

電線燒斷,端子發黑氧化,螺帽也鬆了

要同事去電器行買材料,1根50

換新端子跟卵形接頭

裝水試機,可以正常作用,組裝交件

网友A:
原來可以買一根,我都一直以為是整個插座一起換

网友B:
大同電鍋分離式電源線設計問題很多,其他廠牌都已改成固定式電源線大同就是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可以買一根,我都一直以為是整個插座一起換

網拍2根一組還附贈2片雲母片也是50,因為業主趕著用,再加上連運費分攤網拍不見得便宜,還是給電器行賺

老一點的電器行應該都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同電鍋分離式電源線設計問題很多,其他廠牌都已改成固定式電源線大同就是不改。 ...

不過好處就是方便修,只能說有一好沒2好

网友:
好人好同事 累積人情

网友:
電源線的對應母插頭,也要一併檢查,以免一段時間後,又燒同一支!

网友C:
這幾天用大同電鍋煮粥,
特別摸了電源線很燙,
還是原廠的電線1.0芯,
接頭沒有氧化現象.
換一下較粗電線,
也不再那麼燙,
提醒大家電鍋的電源線,
有用時檢查一下,
比較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幾天用大同電鍋煮粥,
特別摸了電源線很燙,
還是原廠的電線1.0芯,

請問 sandy319 大
你是換幾芯的線路呢?
因為家裏用的電鍋線也是很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幾天用大同電鍋煮粥,
特別摸了電源線很燙,
還是原廠的電線1.0芯,

上週也整修過家中電鍋
剛好有檢測了一下
操作的相關機能諸元
確實電源線有很高的溫度 (72度左右,燙的無法用手握住)
相對的連壁插座都變鬆了 (懷疑也會跟著接觸不良造成大電流溫升)
原本懷疑我沒做好修理工作
看來這是設計問題

不知sandy姐姐
換的是多粗的線,才改善了電源線的高溫狀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可以買一根,我都一直以為是整個插座一起換

曾看過賣相關零件的網頁
電源插銷還可選擇材質
有不銹鋼的
也有一般金屬電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sandy319 大
你是換幾芯的線路呢?
因為家裏用的電鍋線也是很燙

我共製作兩條電鍋線
一條1.25mm絞銅線,
這應該是以前電鍋的線,
外皮是類似矽哇線.
另一條是電熱器留下來的,
規格不是很詳細50/0.10mm 444020,
我用游標卡尺量大約1.5mm.
兩條測試不會燙,用手摸溫溫的.
***另一個需注意電源插座是否有氧化,
也會產生高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週也整修過家中電鍋
剛好有檢測了一下
操作的相關機能諸元

我共製作兩條電鍋線
一條1.25mm絞銅線,
這應該是以前電鍋的線,
外皮是類似矽哇線.
另一條是電熱器留下來的,
規格不是很詳細50/0.10mm 444020,
我用游標卡尺量大約1.5mm.
兩條測試不會燙,用手摸溫溫的.

***另一個需注意電源插座是否有氧化,
也會產生高溫.

ericchou大 你的電鍋看起來是不鏽鋼的,
可能會比較高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共製作兩條電鍋線
一條1.25mm絞銅線,
這應該是以前電鍋的線,

我之前拿吹風機的電線
來改成電鍋線
可是也很燙

吹風機的電線 1.25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也很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拿吹風機的電線
來改成電鍋線
可是也很燙

這要注意牆壁的插座,
內部金屬接觸部是否有變黑或氧化,
端子接觸ˋ部都要注意.
可以再找較粗一點的線試試.

電鍋蒸煮時間不要過長,
外鍋水不要太多,
適量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拿吹風機的電線
來改成電鍋線
可是也很燙

要看哪裡燙?如果線的中間比較燙,那就是電線導電率不良,如果是靠近兩端插頭處的電線比較燙,那是插頭發熱傳過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共製作兩條電鍋線
一條1.25mm絞銅線,
這應該是以前電鍋的線,

是的,中了廣告的毒
之前買的全不鏽鋼電鍋 (裡面還是很多非不鏽鋼的材質啊!)
當初買價是同期鋁材電鍋的3倍價
沒比較好用
想說買給老人家用,所以純粹材質考量買它
但它的加熱片常燒掉 (目前以換過3片加熱板了)
這把電鍋也是終結了對大同電鍋的良好印象
(家中還有3把阿公時代留下的大同電鍋,
除了電木手把敲破換過外,
超過40多年的加熱功能從沒壞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要注意牆壁的插座,
內部金屬接觸部是否有變黑或氧化,
端子接觸ˋ部都要注意.

感謝 sandy319 大
我有空再來檢查
內部二根電源接觸的地方
是否有變黑或氧化的情形

有機會再來嘗試
更粗一點的電線

控制水量到適量
或許我之前水都加很多
造成一直加熱
導致電線發燙

感謝 sandy319 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看哪裡燙?如果線的中間比較燙,那就是電線導電率不良,如果是靠近兩端插頭處的電線比較燙,那是插頭發 ...

ysc 大
是靠近兩端插頭處的電線比較燙

那時候剛用吹風機的線改成電鍋線
測試完要拔起來發現很燙
而且感覺電線都軟掉的感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ysc 大
是靠近兩端插頭處的電線比較燙

那是插頭接觸片發熱傳過來的,要從這部分改善才有效。

話說大同電鍋電源線問題,我從國中時代就開始幫家裡跟鄰居修理,沒想到問題還是一直存在著,後來自己都是買固定電源線的,如歌林、萬國牌等,用了10幾年從沒遇過電源線問題。

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千年不改的問題,就是溫控跳馬開關,用久了發黑溫控不準,那根薄薄鐵片操縱桿前端鎖著黑色塑膠塊,以現在來說實在不是很美觀,用久了那黑色塑膠塊也會脫落噴掉,其他各廠大都已改成跟電子鍋一樣的磁鋼溫控開關,可靠度與耐用度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插頭接觸片發熱傳過來的,要從這部分改善才有效。

話說大同電鍋電源線問題,我從國中時代就開始幫家 ...

ysc 大
家裡應該是開電器行的
要不然一般這麼小的年紀
不會接觸到維修這一塊

好像電源線發燙
是他的通病
因為我姐的電鍋也有這種情形

至於 ysc 大所提到
溫控跳馬開關一直不改變

改成太耐用
這可能賣你一個電鍋
你要用個10-20年
那廠商没賺頭

消費者當然希望便宜又大碗

現今電子產品的用料
感覺比以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ysc 大
家裡應該是開電器行的
要不然一般這麼小的年紀

老家是務農的,是自己從小對用電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
溫控跳馬開關一直不改變

改成太耐用
這可能賣你一個電鍋
你要用個10-20年
那廠商没賺頭
---------------------------------------------
問題不只大同一家做電鍋啊,大同不改其他家改,客戶就逐漸流失掉了,像我後來都不買大同電鍋。

對了,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保溫開關,只要電源線插著就會保溫,所以每次用完都要把插頭拔掉,重複插拔會讓插座彈力衰退,使用上也不方便,這也是我改買其他廠牌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家是務農的,是自己從小對用電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而且大同的電鍋
一直給人很耐用的印象

老一輩的愛用

你換其他品牌
他反而用不慣

所以他還是賣得很好

我只修過大同電鍋其他的没修過
對於其他牌子的電鍋就没有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中了廣告的毒
之前買的全不鏽鋼電鍋 (裡面還是很多非不鏽鋼的材質啊!)
當初買價是同期鋁材電鍋的3 ...

由於不鏽鋼導熱比鋁差了好幾倍,電熱線產生的熱無法迅速傳導出來,導致電熱線操作溫度比鋁鍋高很多,所以比較容易燒掉,這也是矯枉過正的典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大同的電鍋
一直給人很耐用的印象

所以說大同電鍋現在是在吃招牌,早期是只有像大同這種企業才有財力開發那些模具,後來中小企業興起,協力廠體系也建立起來,進入門檻沒那麼高了,甚至可以做得更好,10幾年前買的歌林電鍋,當時的加熱棒是跟鋁鍋鑄造在一起的,類似工業用那種圓管形電熱棒,彎成圓形根鋁鍋鑄造在一起,雖然有不能更換的缺點,但用了10幾年沒出過問題,熱傳導更直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家是務農的,是自己從小對用電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對了,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保溫開關,只要電源線插著就會保溫,所以每次用完都要把插頭拔掉,重複插拔會讓插座彈力衰退,使用上也不方便,這也是我改買其他廠牌的原因。

新型的應該有增加保溫開關
像手上這把不鏽鋼電鍋
它有另一組獨立加熱片作保溫迴路
功率40W
若切上保溫開關,
煮完後會通電40W持續保溫
直到手動關掉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了,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保溫開關,只要電源線插著就會保溫,所以每次用完都要把插頭拔掉,重 ...

這是全不鏽鋼的才有,傳統一般款式還是沒有,但大同全不鏽鋼的價格貴很多。

网友:
高耗電的電器用品
如要自製修改 我是建議用電磁爐 電暖器 那電線會比較粗
最好是 2.0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只修過大同電鍋其他的没修過
對於其他牌子的電鍋就没有研究

這是萬國牌的內部,電熱管用鉚住的,不像歌林是鑄造在一起的,一樣不能更換。

安全考量還不錯,有過溫開關與溫度保險絲雙重保護。

网友F:
家裡唯一用大同電鍋,......  越新買的越蹧

倒是沒大問題,就是紅豆泡水隔夜,.....也沒法像烟火一樣大爆

每次都要 "刁"個兩三次才微開,.....送修也沒用,老樣.....

最近連綠豆都煮不開,.....超難用,翻桌....只能煮飯

對於大同僅剩的品牌   "大同電鍋"   應是堅持品質可提些高價格保持龍頭地位 ,   apple就這樣阿......

而不是改用  "僅堪用"零件,拼價,   多少年才累積的品牌價值付諸流水,心痛.....

网友:
剛爬文 應可調

以前也都爬文想自修,但家中長輩以    "大電機司危險"   不讓碰

連送修也 不讓碰,.....唉

送修結果,老樣...

真懷疑大同有沒拆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sandy319 大
你是換幾芯的線路呢?
因為家裏用的電鍋線也是很燙

大同電鍋的原廠線超軟的,小弟都懷疑銅線純度夠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週也整修過家中電鍋
剛好有檢測了一下
操作的相關機能諸元

1.25mm2(尚可),  約1200瓦, 延長線的線徑。
或2.0mm2(安全)

導線規格

導線規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是萬國牌的內部,電熱管用鉚住的,不像歌林是鑄造在一起的,一樣不能更換。

安全考量還不錯,有過溫開 ...

剛搜尋了萬國牌
價位方面也比大同來的便宜

YSC 大
這種電熱管型的應該用不壞吧
應該有問題的
大多是溫度保險絲和過溫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搜尋了萬國牌
價位方面也比大同來的便宜

萬國牌這台只買大約一年,另一台歌林的也是電熱管式,使用10幾年了沒問題,現在還在使用中。

這種電熱管很耐用,以前用過自動焊錫爐,裡面6根電熱管,每根2KW,使用快20年淘汰掉,電熱管都沒更換過,錫爐溫度比電鍋高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家是務農的,是自己從小對用電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對了,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保溫開關,只要電源線插著就會保溫,所以每次用完都要把插頭拔掉,重複插拔會讓插座彈力衰退,使用上也不方便,這也是我改買其他廠牌的原因。

一樓開板大的大同鋁電鍋
有保溫開關設計呦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裡唯一用大同電鍋,......  越新買的越蹧

倒是沒大問題,就是紅豆泡水隔夜,.....也沒法像烟火一樣大爆

家中
大同不鏽鋼電鍋
剛買回家飯煮不熟
送回原廠調整溫控加熱跳脫開關,花350元
回家後煮約半年,加熱片第一次燒掉
再回廠換一片加熱片
這次不煮飯了,純蒸隔餐的剩菜

持續用了約2年後,加熱片再燒掉
又回原廠換第二次加熱片

最近主加熱片又燒掉
網路買副廠加熱片自己換 (第三片目前使用中)

買電鍋時
也一同買了它自產的電鍋蒸籠
好笑的是兩者尺寸不大合
有時後蒸籠放上電鍋,會不穩打翻蒸籠
反應原廠,也是甚麼回應都沒有

算了
感覺 "大同"  已   "不大同"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是萬國牌的內部,電熱管用鉚住的,不像歌林是鑄造在一起的,一樣不能更換。

安全考量還不錯,有過溫開 ...

過溫保護開關設計
這個不錯
多少可降低電熱管加熱過頭燒管危機

家中的 大同不鏽鋼電鍋
與開板大的一樣
只有 "溫度保險絲"
主加熱板老是燒斷
改天要實驗加一個過溫保護開關試試
用來限制主加熱板的上限溫度
看能否改善常燒板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過溫保護開關設計
這個不錯
多少可降低電熱管加熱過頭燒管危機

ericchou大,
我另一個想法不知可行??
你參考看看,
調整中間那彈片的距離,
讓它提早跳開如何?
這樣也可保護加熱片,
後期的加熱片(電熱絲)本身設計也是問題(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了,大同電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沒保溫開關,只要電源線插著就會保溫,所以每次用完都要把插頭拔掉,重 ...

我的也有保溫開關不知ˋ是否同款.

有沒有開關對我來說並沒有影響 -- 壁式插座加裝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icchou大,
我另一個想法不知可行??
你參考看看,

sandy姐的建議也是一個方法

下列是小弟不成熟想法
用電鍋加熱的 溫度-時間曲線
來控制食物烹調的相對關係
參數轉換間較少手續

調加熱彈跳簧片來控制溫度
要重覆測試驗正調整至理想值
沒有產線的調整數據參考下,要花一段時間測試

若直接以溫度開關限制加熱功率上限
可能較直覺方便

不知這樣經常性高頻的當加熱片開關
作動壽命怕不長
考慮高頻開關電源問題
則需考慮加裝SSR改善
這就又複雜化了

网友G:
不會吧,我去年買了一個大同不銹鋼的給老婆用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會吧,我去年買了一個大同不銹鋼的給老婆用說~~~

小弟剛好買到機王

jojo老師別擔心
若真壞了
網拍零件選擇很多
買回家DIY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同電鍋的原廠線超軟的,小弟都懷疑銅線純度夠不夠

家中大同不鏽鋼電鍋
用線規格如下

网友H:
大同消耗品,大同3C 均有賣或訂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同消耗品,大同3C 均有賣或訂貨

會不會不同分店態度有差,小弟3年前碰到老媽用的大同TAC-10燒掉加熱片,問了4間大同3C都說零件不外賣,因為老媽急著用,最後花了450在大同3C看店員從別台新機殺肉更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會不會不同分店態度有差,小弟3年前碰到老媽用的大同TAC-10燒掉加熱片,問了4間大同3C都說零件不外賣,因 ...

買過插座銅柱,專用電線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買過插座銅柱,專用電線組

我也碰壁過,
大概多久前購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不同分店態度有差,小弟3年前碰到老媽用的大同TAC-10燒掉加熱片,問了4間大同3C都說零件不外賣,因 ...

原廠零件
雖然看外觀有比較注重細節
但壽命表現卻沒比較耐用 (2年一換)
價格也不漂亮
家中電鍋的加熱片換第三片了
所以目前是自行換副廠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壁過,
大概多久前購買的?

改成大同3C後才買,確切不知道,服務熱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