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製5%碳膜電阻引線偷料

楼主(2017-10-11):
從事電子工作應該都會跟一般5%碳膜電阻結下不解之緣,這也是台灣完全可以自主的電子零件,從瓷心開始到後續每段加工、測試儀器、機械設備等,台灣都有成熟技術可以支援。

前不久測試某片立式電阻較多的板子,發現電阻怎麼都是歪來歪去的?用手扶正感覺非常軟,很像是焊點虛焊沒焊牢,反過來檢查焊點很漂亮啊,再仔細觀察發現引腳細了很多.........原來是供應商悄悄的偷料了,以前進的貨並不會這樣。

▼這是碳膜電阻一般規格尺寸:

▼這是正常1/8W引腳直徑:

▼這是正常1/4W引腳直徑,台灣幸亞出廠的:

▼這是偷料的1/4W引腳直徑,比1/8W的還細,台灣某廠的:

正常0.55引腳截面積是0.24mm平方,偷料的0.42引腳截面積是0.14mm平方,面積只剩標準值的58%,難怪強度差那麼多,該偷料廠的1/2W也有類似情況,線徑跟1/4W差不多,也就是引腳線徑都降低了一級。

引腳變細對電氣特性影響不大,畢竟流過的電流並不大,倒是對機械強度影響較多,如立式安裝、撐高安裝等就會影響位置安定性。
這種偷偷省料的手法不可取,一樣的價錢為何要買這種料件?看得到的都敢省了,看不到的塗料、瓷心肯定也是偷,所以下令跟這家供應商斷絕來往!

网友A:
支持ysc大的做法,
一樣的價錢當然要買好貨,
這樣也維持自己產品品質及聲譽 .

网友B:
幾年前有次惠民賣的套件要補電阻,他寄給我的電阻就是引線很細那種,我還以為只有大陸電阻才這樣耶!原來台灣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ysc大的做法,
一樣的價錢當然要買好貨,
這樣也維持自己產品品質及聲譽 .

這不是價錢多少的問題了,偷偷省料已是做生意誠信問題,免費我也不要,電阻所佔物料成本很低,但影響的範圍非常廣,幾乎每片板子都會有電阻存在。

顧好信譽不是自己說了算數,還是要協力廠配合,沒有好的協力廠也做不出好產品,台灣中小企業供應鏈有逐漸崩壞趨勢,最近遇到的除了電阻這例子之外,螺絲、外殼烤漆品質也是不若以往,稍不注意瑕疵品就隨貨出去了,往日的MIT精神呢?最近為了這些事搞得很傷神,常常有乾脆退休算了的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年前有次惠民賣的套件要補電阻,他寄給我的電阻就是引線很細那種,我還以為只有大陸電阻才這樣耶!原來台 ...

我遇到這偷料供應商在台灣是有電阻生產線,但不排除從中國調貨來台灣賣,所以也無法確定是不是台灣生產的。

電阻引線變細除了線材成本降低之外,引線熔接所需電力也比較小,熔接速度也比較快,這些都是省成本的地方,以前做過電阻熔接控制器所以有些了解。

台灣本土電阻廠 幸亞 品質算是最好的,早期日資 北陸(HOKURIKU) 在桃園有設廠,品質也很棒,只可惜撤掉了,規模小一點的 鶯歌品真電工 也做得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遇到這偷料供應商在台灣是有電阻生產線,但不排除從中國調貨來台灣賣,所以也無法確定是不是台灣生產的 ...

這種情況很無解, 總不能每次要買還帶個游標卡尺去量!
我現在大多是花錢買經驗, 買到不良品, 記住這家下次不在這家買。怕是怕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以後有錢或多付點錢也沒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情況很無解, 總不能每次要買還帶個游標卡尺去量!
我現在大多是花錢買經驗, 買到不良品, 記住這家 ...

我這邊電子零件都是從廠商叫貨的,電子材料行的貨來源不明品質不穩定,除了少量做樣品之外,正式產品不敢用。

不過從廠商叫貨有個缺點,就是每次交易有最低量限制,而且電阻都是整盒賣的,像1/4W一盒就5000顆帶裝,但價錢低到不可思議,5000顆大概200~300元之間吧,由於阻值、瓦數眾多,也因此庫存一大堆..........

网友:
我比較過現在與十幾年前的1/4W電阻,
1.引線變細很多.
2.容易氧化.

還有104的積層電容,插板廠商用的料超多不良.
還有晶振也是品質超差.

网友:
生命會自尋死路,被抓到肯定推給對岸,不是臺灣錯。

网友:
這種就是企業自己能不能堅持的問題
以前我的工作都是做採購整天都在要最低價格

工廠要單當價格低到一個程度就是偷工減料
惡性循環
最後就出問題

問題是偷工減料能賺到錢所以才能生存這就是大家所買的東西越來越差的原因
最後就變電子垃圾兩三年就壞就淘汰
台灣幸亞以前同學在裡面當業務.幾十年過去不知還有沒有在那間公司上班

网友:
因為銅漲價, 原本一捲1.25mm2從380==>440元。5月到現在漲幅大約26%

還有客戶要求每個時間點(季/半年),要降價多少%... ...

网友D:
以前引腳都是銅的,現在引腳不是都改成用鐵做的了?

网友E:
Y大, 您說廠商偷料其實有些太過.

在業界, 一概以承認書或送樣存件為準!
就小弟所接觸的, 電阻廠本來就會有很多種規格, 深入一點的連引線材質也有不同, 當然價格也不一樣.
IQC進料檢驗時只要比對規格就是, 不符就要求退換貨, 累犯就拒封殺!
如果是採購時沒指定或沒規範, 那廠商當然是出成本低或正量產中的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引腳都是銅的,現在引腳不是都改成用鐵做的了?

看客戶(價格)要求.... ...

同業有發生過因為銅偷料偷太大,加上沒有抓安全預留量... ...整個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Y大, 您說廠商偷料其實有些太過.

在業界, 一概以承認書或送樣存件為準!

因為以前從這家進的貨引線是標準值,後來從某批貨開始就變細了,規格變更沒通知價格也沒變,所以才說是偷料,同期間也有從幸亞及其他廠商進貨,並沒有這種情況。

如果說採購殺價導致買到省料版本沒話說,但電阻類的單價非常低,從來沒對廠商殺過價,價格都是隨廠商開的,結果還是買到這樣的貨。

网友:
現在都講求cost down,會偷料並不意外,連日本的神戶製鋼都會造假了,這很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以前從這家進的貨引線是標準值,後來從某批貨開始就變細了,規格變更沒通知價格也沒變,所以才說是偷 ...

同業曾經交貨給大廠(三家評比後得標,比我們低20%),
剛開始小量都正常。
量產的時候就... ...後來被抓包
最後產品沒量,也被客戶玩(每天空運到上海暫存昌庫, 要由昌庫拉出去才算錢)
被噹 產品有問題... 退很多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業曾經交貨給大廠(三家評比後得標,比我們低20%),
剛開始小量都正常。
量產的時候就... ...後來被抓包 ...

客戶力行零庫存管理
將堆貨成本轉嫁到製造廠身上
產品品質/庫存壓力/資金週轉風險...等,製造廠全部一身扛
製造端這邊地位被踩得很低
是市場對產品接受度不高的原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