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UJIMARU TK-42HV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有OSD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11):
燦坤富士丸FUJIMARU TK-42HV 42吋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有OSD維修實例

這台燦坤富士丸FUJIMARU TK-42HV 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有背光.

很奇怪的是有OSD.

液晶電視型號FUJIMARU TK-42HV

拆機.
三合一一體板.

主板驅動電路.

電源電路.

LED升壓電路.

T-CON板.

以上檢測均無問題.
於是針對U201這棵FLASH~GD25Q32做更換並重寫程序.

維修完成.

並附上FUJIMARU TK-42HV程序
FUJIMARU TK-42HV GD25Q32.rar (2.77 MB, 下載次數: 220)

敬請指教.

网友:
這機能,神人也

网友A:
實際經驗的分享
還附上程式 有下載的酷友 也多少加一點鼓勵(好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實際經驗的分享
還附上程式 有下載的酷友 也多少加一點鼓勵(好文)

請問一下? 如果用對岸的程式的話不就變簡體字嗎? 我的意思是可以通用嗎? 這個tuner的規格好像不怎麼一樣!

网友C:
什麼原因讓他失去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如果用對岸的程式的話不就變簡體字嗎? 我的意思是可以通用嗎? 這個tuner的規格好像不怎麼一樣! ...

老大.一樣啊!不過台灣目前已全面數位化.用不到tuner了.

至於程序當然可以通用.早期由於oem盛行.

常常看到CHIMEI.acer.ViewSonic都可以通用.其實都是CHIMEI代工.

維修完CHIMEI螢幕開機是ViewSonic的logo.比比皆是.只是按鍵位置會有所不同.

FUJIMARU這是台灣燦坤的自創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麼原因讓他失去韌體!?

失憶

网友:
恭喜G大完修,甚麼.................失憶,機器也會失憶,Oh My God,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g大說明... 看起來ic的壽命不好... ...

网友:
謝謝g大說明... 看起來ic的壽命不好... ...
以前剛開始作PDA的時候也常常遇到flash 資料遺失,
RD調整了很多次Timing都沒甚麼用,最後是換TOSHIBA的才穩定。
EEPROM也有這樣的問題,在PAGE切換的時候容易發生資料遺失。

网友:
謝謝分享經驗及資料!

网友:
還有這樣的問題喔

网友D:
恭喜樓主又完修一台,請問您燒LCD資料是拆下IC上燒錄器,還是先把IC焊上電視主機板,再用D-SUB線連接燒錄器跟電視後燒資料

小弟一直天人交戰是否要入手1台IC燒錄器,因為用到次數不多,要用時又會書到用時方恨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樓主又完修一台,請問您燒LCD資料是拆下IC上燒錄器,還是先把IC焊上電視主機板,再用D-SUB線連接燒錄器 ...

因為ic有換新.所以先燒再焊.

网友:
恭喜完修,大大佛心來的,還有程序,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學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維修文, 學習了.

网友:
感謝G大圖文並茂詳細解說,又讓小弟多學了點。謝謝!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E:
真是太感動了,還附上程序,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太感動了,還附上程序,感恩

因為......他跟我一样想要退休了.....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