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電源供應器無法調整電壓

楼主(2017-10-12):
請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直流電源供應器,電壓無法調整一直保持0伏,請問該從何查起呢?謝謝

楼主:
第二張圖有一顆大電容5600uf,板上有類似漏液痕跡,已更換,結果一樣沒有改變

网友:
用電表量測前面板輸出端子,是否有電壓輸出。... ? 表頭故障 !

网友:
那幾顆水泥電阻拆下來測量阻值是否正確?很有可能電流檢知電阻斷線。

楼主:
謝謝ysc , 我量一下再回報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ysc , 我量一下再回報狀況

板上那兩顆繼電器嫌疑也很大,是用來切換主電源電壓用的,接點若接觸不良也會導致主電源無電。

在送電狀態下,測量大電容兩端電壓是多少?

网友:
電壓很不正常,先檢查變壓器的輸出電壓多少!

楼主:
好的,多謝cremaker兄

楼主:
圖上3個電壓都有量測到

楼主:
在送電狀態下,測量大電容兩端電壓是多少? >>> 20.7V
那幾顆水泥電阻拆下來測量阻值是否正確? >>> 3個水泥電阻的阻值皆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送電狀態下,測量大電容兩端電壓是多少? >>> 20.7V
那幾顆水泥電阻拆下來測量阻值是否正確? >>> 3個水 ...

你這電壓不對,問題可能出在變壓器的輸出或是整流子上。
其實這類儀器很簡單,不難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送電狀態下,測量大電容兩端電壓是多少? >>> 20.7V
那幾顆水泥電阻拆下來測量阻值是否正確? >>> 3個水 ...

第一段電壓20.7V是還蠻正常的,表示兩顆繼電器沒問題,整流二極體也沒問題。

楼主:
請教二位我接下來的方向是往哪兒查呢?謝謝

楼主:
這台是在網上拍的,對方跟我說是好的,還不給殺價,真夠嘔的

网友:
查Power Supply背面是否有其他設定開關

楼主:
背面其他設定如圖

网友:
REMOTE開關,試試看設在INT的位置

楼主:
開關切不動,好像卡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切不動,好像卡死了

為何要你量變壓器的電壓, 道理就在此,就是要看進來的 AC 電壓對不對!
例如你的 110-220 切換在220, 但你用在 110 V 上, 那麼變壓器輸出級電壓只有原來一半,工作電壓不對, 電路當然無法正常工作!

在維修上量電壓才是王道,電壓不對才去測哪個零件有問題!

依你的問題來看, 應該就是進來的 AC 電壓不對, 導致整個電路無法正常工作!

你這台我無實務修過, 但若你的DC輸出最大是30V, 那麼可能變壓器有一組出是 24VAC, 另外應該還有一組可能是 9VAC,提供電路正常的工作電壓!兩者都會經過整流濾波,所以只要量這些電壓及電路就知道問題出在哪了!

楼主:
感謝cremaker兄,明天量量看您說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切不動,好像卡死了

上方開關切到MASTER(最左邊)就好了,切中間無電壓輸出,切右邊為電流輸出模式(CC)

我的自用機拍張照給你看

電路沒問題不要再搞了

网友:
這型號電源供應器可以兩台串並聯使用,背部的開關切在master的位置才可以自己控制電壓,您目前切在slave,代表輸出電壓受另一台控制,所以應該是沒問題的,想辦法切到MASTER/INIT的位置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真是太感謝wet及yse兄,開關卡住,我再去買一顆來換,多謝二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太感謝wet及yse兄,開關卡住,我再去買一顆來換,多謝二位

你外殼都拆開了,所以可以從裡面找到開關背面
點幾滴機油下去,或WD40噴2下,過幾分鐘再左右撥動應該可解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方開關切到MASTER(最左邊)就好了,切中間無電壓輸出,切右邊為電流輸出模式(CC)

我的自用機拍張照給你 ...

請教wet 大
臺灣目前電壓是 AC 110V
wet大 選擇輸入電壓源是 AC120V範圍
而1樓樓主是選擇 AC 100V
這有很很大差異嗎 ?

wet大 選擇 AC120V範圍

而1樓樓主是選擇 AC 100V

楼主:
耶~~電壓可調整了,原來是設定的問題,感謝各位的指點,謝謝你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wet 大
臺灣目前電壓是 AC 110V
wet大 選擇輸入電壓源是 AC120V範圍

應該差異不大

主要我所在地區供應電壓測量經常高於110V,所以我才選比較靠近的1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