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海韻 SS-430GB Active PFC F3 使用到一半自動斷電

楼主(2017-10-12):
這是今次詢問的物品
使用狀況:正常使用到一半時自動斷電,之後又開不太起來,每次使用的時間都不一樣

這是電源供應器的背面,在此畫面發現了幾個有點破損的零件

請問各位大大
這幾個零件叫甚麼東西阿?電子零件行買的到嗎?
我只認識圖一應該昰貼片電阻吧
圖一
圖二
圖三

网友A:
先量測5VSB與PS_ON是否正常?

貼片電阻可透過板上測量得到阻值。

圖二是二極體。

圖三是電晶體。

參考資料:
全漢450W電源供應器上電後自動斷電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測5VSB與PS_ON是否正常?

貼片電阻可透過板上測量得到阻值。

回peter1802大

PS_ON:只有2.5v
+5VSB:量測出來為0

假如將PS_ON短路,量測+5VSB則數值為-8.8V

難到問題點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peter1802大

PS_ON:只有2.5v

PS_ON還算可以。

怎麼會這樣?一上電,待機電壓應該就有了。

你會不會量錯了?請下載App「Electrodroid」,參考針腳定義中的ATX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_ON還算可以。

怎麼會這樣?一上電,待機電壓應該就有了。

回peter1802大

剛剛有下載APP來確認量測確定電壓沒有量到=口=,
不過現在連PS_ON也量不到電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peter1802大

剛剛有下載APP來確認量測確定電壓沒有量到=口=,

5vsb IC各腳電壓刊登出來。(大約位在小變壓器附近,8PIN)。

网友B:
老大常說,沒5VSD要查高壓部分,應從高壓著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b IC各腳電壓刊登出來。(大約位在小變壓器附近,8PIN)。

回peter1802大
以下室剛剛良好的IC電壓(不過剛剛我在確認一次PS_ON他又出現了。。。大約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常說,沒5VSD要查高壓部分,應從高壓著手吧!

回康大~
請問高壓元件事如圖框所示那一些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peter1802大
以下室剛剛良好的IC電壓(不過剛剛我在確認一次PS_ON他又出現了。。。大約2.5v)

Q0165R的Vcc沒有滿足,Vd沒過來。

也有可能是這顆IC故障,拆下來測量「D對地」是否單向導通。

查大變壓器接近大電容附近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165R的Vcc沒有滿足,Vd沒過來。
查大變壓器接近大電容附近的零件。

回peter1802大
那我這就先把Q0165R,拆下來量測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peter1802大
那我這就先把Q0165R,拆下來量測一下

拆下來測量「D對地」是否單向導通(使用二極體檔)

都是seasonic製造的。

參考資料:Antec HCG-520 無5vsb ,輔助IC腳位電壓是否異常?

5Vsb IC FSQ0165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測量「D對地」是否單向導通(使用二極體檔)

都是seasonic製造的。

回peter1802大
以下為量測結果(以下都是在二極檔的狀況下量測)

1:接黑針時所量測的數值
2:0L
3:0L
4:0L
5:0L
6:0L
7:0L
8:0L

1:接紅針時所量測的數值
2:665歐姆
3:805歐姆
4:815歐姆
5:661歐姆
6:661歐姆
7:661歐姆
8:829歐姆

請問這樣子算正常嗎?還是阻值偏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peter1802大

以下為量測結果(以下都是在二極檔的狀況下量測)

我那帖23F/28F有解答,應該是沒問題。
查看看待機電路附近零件是否有問題,二極體 電容 電阻。
再來就是一次側部份。

网友:
高壓是從市電110V----變壓器,我判斷保險絲沒燒毀的話,應是有零件開路,有電阻變黑嗎?或用電表跑一下電路。

楼主:
回各位大大,目前正在一個一個拆下來量測,不過還沒有找到就是了。。。

网友B:
量開路不導通,不用拆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開路不導通,不用拆下量。

回康大~

收到~不過目前正在慢慢量測中。。。目前還沒有找到問題點就是了

网友C:
大電容 B+電壓是多少, 第5腳 VSTR  5.3V似乎不夠,UVLO在作動

楼主:
回jimpo大

大電容電壓為16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電容 B+電壓是多少, 第5腳 VSTR  5.3V似乎不夠,UVLO在作動

回jimpo大

大電容電壓為163v

网友:
建議查下,B+ 160V到 VSTR之間有無問題,因為VSTR太低,是待機時的啟動電壓,Q0165R沒有起振,所以VCC電壓低,後端就沒有5VSB`.VSTR電壓應該是多少,我猜是12V左右,這個電壓值尚請各位前輩賜教。

网友D:
1,看有沒有5vsb(ps-on干它屁事)
2,沒5vsb、好辦,檢查ic,光藕,tl431,二極體,電容,搞定
3,有5vsb,再啟動看有沒有各路電壓!
4,有12 5 3.3v電壓出現,不啟動,沒pg
5,沒pg,再量大電容是(正常380v)300v以下,零件衰老問題,通常是電阻!
6,再來沒有12 5 3.3v電壓出現,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看有沒有5vsb(ps-on干它屁事)
2,沒5vsb、好辦,檢查ic,光藕,tl431,二極體,電容,搞定
3,有5vsb ...

回liuchinlang大
目前量測5vsb確定是沒有的,昨天才剛把高壓IC全部拆下一個一個測量結我竟然都是好的。。。昏
不過裡面有幾個二極體到之前沒有看到的,所以今天有空的話會在量測一下
在此附上高壓IC拆解量測圖
圖一

測量方式

量測結果
IC代號1245阻值平均都是587~590沒有導通

IC代號3因為也不知道那個是甚麼所以只有量看看阻值大概在432

网友E:
IC代號3因為也不知道那個是甚麼所以只有量看看阻值大概在432
是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代號3因為也不知道那個是甚麼所以只有量看看阻值大概在432
是二極體

回maxcar大~
感謝說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peter1802大

以下為量測結果(以下都是在二極檔的狀況下量測)

這顆沒壞!
可換新的試試,因為您提到
使用狀況:正常使用到一半時自動斷電,之後又開不太起來,每次使用的時間都不一樣
可以理解:正常使用→有5vsb
                 用到一半時自動斷電→沒有5vsb,所以自動斷電
                 之後又開不太起來→有時候有5vsb,有時候沒有5vsb
                 每次使用的時間都不一樣→Q0165R交這顆ic時好時壞
總之換新的試試,再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沒壞!
可換新的試試,因為您提到
使用狀況:正常使用到一半時自動斷電,之後又開不太起來,每次使用 ...

回liuchinlang大
剛剛把元件焊回去後,又再次量測5Vsb如圖,又開始穩定出現了= =。。。
我想我會更換一下那個IC不過要先買到之後,在跟各位大大更新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