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三星40D5550RM要如何讀取內部程序

楼主(2017-10-12):
我有一台40D5550RM的電視.會重複開關機.但是LED是好的.聽說是程序出了問題.後來有去買了一塊主板是正常可開機的.想說要把好的那個程序讀出來.可是怎麼用都沒辦法讀到最主要的MCU程序.想問看看有沒有前輩們會使用的可以教我一下嗎.我用的是809F的燒錄器.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這是我接HDMI所讀到的晶片ID

這是我接HDMI所讀到的晶片ID

叫我案確定後重斷電再開

叫我案確定後重斷電再開

有重開10秒後就出現這提示無法讀取

有重開10秒後就出現這提示無法讀取

選擇別的ID出現這樣的提示

選擇別的ID出現這樣的提示

主機板.就是讀不出那兩顆有貼標籤的

主機板.就是讀不出那兩顆有貼標籤的

楼主:
我如果用VGA讀取只能讀到WT61P8的資料.還請會用的大大可以幫忙一下

网友A:
這塊都壞48PIN 2GB的FLASH,要用RT809H(體積大約809F的7-8倍大)才能讀寫,其他牌的我沒用過,蠻貴的整套含配件買齊大約5-6千如果常用還OK~不常用看看就好

网友B:
809F無法讀取.需要高階的燒錄器.

网友C:
要用RT809H才能讀取及燒錄,RT809F無法讀取及燒錄,如果有常燒錄到此型IC或RT809H支援到的IC那才比較有用,反之如果只是單純燒這一次而已,那不太建議花那麼多錢去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都壞48PIN 2GB的FLASH,要用RT809H(體積大約809F的7-8倍大)才能讀寫,其他牌的我沒用過,蠻貴的整套含配件 ...

感恩.原來是809f沒辦法讀那麼大的容量.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9F無法讀取.需要高階的燒錄器.

感恩.原來是809f沒辦法讀那麼大的容量.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RT809H才能讀取及燒錄,RT809F無法讀取及燒錄,如果有常燒錄到此型IC或RT809H支援到的IC那才比較有用, ...

謝謝.我會考慮是否添購809H.或許以後還有機會遇到

楼主:
我有買了809H回來了 可是還是不得其門而入 有好心的大大可以教我如何在線讀取程序嗎?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買了809H回來了 可是還是不得其門而入 有好心的大大可以教我如何在線讀取程序嗎?感恩 ...

這顆要IC好像拆起來讀,不能用在線的樣子,我沒有試過,是有聽其它師傅說過要拆起來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要IC好像拆起來讀,不能用在線的樣子,我沒有試過,是有聽其它師傅說過要拆起來讀 ...

是喔那不就還得買48P的轉接裝置 那個看起來不便宜

网友:
不貴,可以先用簡易板用焊的,拆時用風槍吹一邊再用小一字翹起一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v2a3t0820850 這個是我之前買的,還ok

网友D:
沒錯是要把它拆下來才能拷貝.....不然的話你要從PC版中找出ISP接腳也可以...

RT809H  SOLDER ON TSOP48 買這個比較便宜而且很好用...因為你看到的萬用接頭他們經常會接觸不良...

請問一下樓主?   好小子!        你怎麼知道要換這一個NAND FLASH???  這個三星40D5550RM...TV...就是有這個問題...

Flash Nand Samsung Un32d5500 Un40d55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12DCrpZufk

网友:
NAND Flash Write(Flash Programming ) using RT809H Programm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e9rJ-EFxXA

下面這個視頻中: 這個蘇聯人的電視機可能跟你很接近.
Прошиваем nand flash k9gag08uo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0WIbaDcxY

网友D:
沒有買這個機器的人....沒有關係我們也可以自己做....

[TUT] Program Nand Flash with Progskeet and PCB TSOP-48 Pin Home Made - Part 2 : Solder & Connec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zYtYIzF5Z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錯是要把它拆下來才能拷貝.....不然的話你要從PC版中找出ISP接腳也可以...

因為有問過維修同業這個問題所以才知道的

网友D:
同學們! 考試時候偷看別人的考試卷...是一種作弊的行為....  問別人答案也是類似行為.

等你拷貝好了以後....就可以在eBay上面出售了...  這一顆 NAND FLASH 很熱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學們! 考試時候偷看別人的考試卷...是一種作弊的行為....  問別人答案也是類似行為.

等你拷貝好 ...

學無止境 永遠學不完  我還只是在學習階段而已啊

网友:
以前有會員請烏骨雞學姐代買這種轉接座︰
http://bbs.pigoo.com/thread-62877-1-1.html

不過好像只能用在TL886A 跟TL886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有買這個機器的人....沒有關係我們也可以自己做....

[TUT] Program Nand Flash with Progskeet and P ...

哇,這個厲害。

网友:
WISH: [不過好像只能用在TL886A 跟TL886CS.]....................沒錯~ 因為他的接腳不夠[40 PINs]. 因為 NAND FLASH...emmc nand flash的接腳越來越多..所以轉接座要用Multiplexer IC來掃描和他們自己獨有的程式來驅動....所以TL886CS TSOP48轉接座有2層.

TL886CS  TSOP48轉接座

新型改進版的 TL86-PLUS [ProMan] Programmer 他接腳[60 PINs] 特別多. 所以 TSOP48 轉接座只有一層.

TL86-PLUS [ProMan] TSOP48轉接座

网友:
TSOP48轉接座  最好只用在新IC  我們維修 在拆IC後  接腳都因不整齊或有焊劑 會造成轉接座 接觸不良 根本讀不出或讀出錯誤資料 造成遺憾     建議 使用焊接式簡易座  才是上策

楼主:
有用好了.因為我有2塊有問題的.然後我有買1塊正常的.那兩塊用好後出現不能收到數位頻道另外一快更離譜.沒有中文版.後來對調正常的那塊的一顆ic就變正常了.看起來應該是記憶ic可是把它拷貝起來.燒到不正常的那兩顆ic裡面卻還是一樣.等於沒燒一 樣.是他有保護還是更本就不是記憶ic.但是用RF809H又可以讀到IC的資料就只有數位有問題HDMI皆正常.不知道有前輩遇過嗎

我也是用簡易型轉版

我也是用簡易型轉版

這個畫面是收不到數位的目錄

這個畫面是收不到數位的目錄

這個是正常可以收到數位頻道的畫面

這個是正常可以收到數位頻道的畫面

燒錄好後焊接完成

燒錄好後焊接完成

就是更換這顆IC就可以正常收數位

就是更換這顆IC就可以正常收數位

正常收視的畫面

正常收視的畫面

网友E:
請問樓主哪裡買的主機板,方便透露價格嗎?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用好了.因為我有2塊有問題的.然後我有買1塊正常的.那兩塊用好後出現不能收到數位頻道另外一快更離譜.沒有 ...

好小子~你功力好强啊!  你們看起來簡單~樓主的焊接技術是一流的..... 看底下那IC, 中心定位功力還要加強..就趨近於完美了.

可能可以試試看用RT809H的外接ISP來讀取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樓主哪裡買的主機板,方便透露價格嗎?謝謝

前段時間在露天找到的.好像1800左右吧.其他的都是PO維修價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你功力好强啊!  你們看起來簡單~樓主的焊接技術是一流的..... 看底下那IC, 中心定位功力還要加 ...

有接過.用彩虹線連接結果連不上.我有按照說明跳線去接.正常SDA.SCL應該要有電.結果接上去都是0V.但是沒接的時候那兩點都是有電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彩虹線的跳線接錯了

网友E:
感謝您回覆,小弟也有一台與您的機型和故障情形一樣,如果買不到主機板,更換寫好程序的K9GAG08U0E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接過.用彩虹線連接結果連不上.我有按照說明跳線去接.正常SDA.SCL應該要有電.結果接上去都是0V.但是沒接 ...

請問一下你是用RT809H這個嗎?

敬請參考......    samsung ua40f5500ar 50f550ar emm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1JwFKCvTE

RT809H-EMMC-Nand-FLAS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nbM7tJj_Y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您回覆,小弟也有一台與您的機型和故障情形一樣,如果買不到主機板,更換寫好程序的K9GAG08U0E不知可不 ...

可以的.我也是更換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也是更換了程序就好了

請問  哪裡購買程序  還是從正常那塊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你是用RT809H這個嗎?

敬請參考......    samsung ua40f5500ar 50f550ar emmc

是的.我就是用這個RT809H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哪裡購買程序  還是從正常那塊烤的

對阿.就是從正常的IC猜下來從新拷貝下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就是從正常的IC猜下來從新拷貝下來的

看吧~  我跟你講說: 這個需求量很大...生意上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就是從正常的IC猜下來從新拷貝下來的

我也有一台躺了一年
也是沒有工具燒錄
大大如果有意願燒好賣
再麻煩私訊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