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utotek SX-5750 75W x 4 汽車音響放大器 過電流保護....維修

楼主(2017-10-14):
Autotek SX-5750  75W x 4 Car Amplifier 汽車音響放大器  問題是前面的指示燈一直在紅色應該是綠色的...而紅色代表的是過電流保護.

因為短路保護...所以都沒有波形跑出來...一開始懷疑是這個TL494有問題....

在我斷開了整流二極體的兩個接腳...波形跑出來了....

這個音響放大器是TL494把12伏電源變成正負50伏左右的OCL電源來增加功率.

我檢查了所有的MOSFET沒有一個短路的...後來發現是一個15伏的穩壓二極體1N4744A短路了...

更換了穩壓二極體1N4744A...以後工作正常.

我覺得Autotek他的logo設計的非常古典美.

補充內容 (2017-10-14 12:03 PM):
燒掉的15V 齊納二極體...是正負15伏穩壓用的......是給前級擴大機電源用的.

网友A:
彼得大帝功夫了得.各式電子產品與機械等等生活上各樣都有深入了解.另人佩服.這是在台灣練就的還是去美國環境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彼得大帝功夫了得.各式電子產品與機械等等生活上各樣都有深入了解.另人佩服.這是在台灣練就的還是去美國環 ...

我從小就一直問老師問題...有時候被老師罰站...所以我就更愛問問題...另外找課外讀物, 百科全書找出解答....有時候發現老師講錯了.....所以是台灣的老師教出來的....

网友B:
彼得大叔不是有美製的Tektronix Oscilloscopes
怎麼這帖用的是日製 Leader LBO-325 Analog Oscilloscope
特別任務選用的考量嗎 ?
示波器螢幕加框罩有比較好用嗎 ?

网友B:
請教彼得大叔

您量測TL494輸出波型
它的輸出腳有2支,全部都量嗎 ?

TL494 datasheet : tl494.pdf (1.27 MB, 下載次數: 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彼得大叔不是有美製的Tektronix Oscilloscopes
怎麼這帖用的是日製 Leader LBO-325 Analog Oscilloscope
特 ...

示波器螢幕加框罩有比較好用嗎 ?

加框罩抵擋外來光線  對比提高
=>可以減少 BEAM CURRENT電子槍電流 得到明顯又細緻的光跡
=>細微高頻雜訊看得清楚
=> 示波器 時基用到很大(高頻)時  或  時基10倍放大(Time Base 10X)
     光跡掃過屏幕時間很短  光跡亮度變低  若是硬拉電子槍電流 影響聚焦效果
     加框罩抵擋外來光線  對比提高  是個很經濟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彼得大叔不是有美製的Tektronix Oscilloscopes
怎麼這帖用的是日製 Leader LBO-325 Analog Oscilloscope
特 ...

是的~沒錯是去人家家裡修的時候用的....這個 Leader LBO-325 我有兩台...因為攜帶方便... ....我也有這一台Sencore SC61 實在是太重了....一直沒有買數位式示波器....因為根本都沒有用到.

Sencore SC6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沒錯是去人家家裡修的時候用的....這個 Leader LBO-325 我有兩台...因為攜帶方便... ....我也有這 ...

攜帶便利性
嗯,
搜了一下
比例/尺寸
好像真的有迷你到

$(KGrHqF,!rEFGjB6TT TBRphI-wpI!~~60_3.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彼得大叔

您量測TL494輸出波型

短路的時候測量不出來...因為TL494用比較器只要電流超過負載....馬上進入保護...所以我斷開的整流二極體...這是一種常用的方法...就是讓電源供應器沒有負載.然後波形就出現了.... 維修費$80....沒錯! 就是換了一顆齊納二極體.

在這電源供應器的正負15伏電源並沒有用 LM7815...它是用2颗齊納二極體....一下就找出有一顆短路了.

原圖如下: 汽車音響放大器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樣的...TL494用pwm波形和 MOSFET震盪...那一顆最大的線圈...而產生了正負40到60伏的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路的時候測量不出來...因為TL494用比較器只要電流超過負載....馬上進入保護...所以我斷開的整流二極體. ...

您的經驗判斷過程
一出現過載
就直接聚焦於於二次側原件出問題嗎 ?
TL494後的一次側元件是否也需搜一遍 ?
還是過載時,常態就是二次側那邊嫌疑最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經驗判斷過程
一出現過載
就直接聚焦於於二次側原件出問題嗎 ?

TL494後的一次側元件是否也需搜一遍 ?    ........ 一點都不需要去浪費時間!   波形會講話的....

當我換完齊納二極體, 看了波形以後, 這個就是示波器最大的功能, 我連測試音樂都沒有測試...就交給了客戶.

你知道為什麼嗎?    答對了~    不太可能有兩個問題的... 客戶會幫你測試的..因為我都有三個月的保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