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IPS224V液晶螢幕開機無電源指示燈

楼主(2017-10-14):
請教各位,我這一台LG IPS224V開機無電源燈,要從哪一個部份查起呢?謝謝

楼主:
Q1 那顆MOSFET 中間D腳有量到19.5V的電壓,但另外二腳則無電壓輸出,不知是不是這顆的問題??

网友:
如果是MOSFET可以用歐姆檔x10去測量

楼主:
mos換新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