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LE-40T100A 換了EUP3484A之後畫面有水平波紋...

楼主(2017-10-14):
首先感謝先前痞友發佈的維修文,縮短查修時間~
這台原本是亮紅燈,無法開機!
換了主板左上角 IC707 EUP3484A 就可以開機了~
目視發現畫面有水波紋( 就如拿照相機或攝影機對著電視畫面你就會看到的現象 )~
拍照呈現不出來水平水波紋~

有先試著下列做法:
1.把主板上的電解電容全都換掉!
2.電源板上的2次側的電解電容都換掉!
3.主板到T-COM的排線(T-COM端接頭)清潔!
以上試過都無效...
請教這問題要怎查修...

网友:
輸入瑞子是用HDMI嗎?有清潔過嗎?插別的端子信號也是這種情況嗎?

楼主:
小冬瓜大您好... 不用訊號輸入,按" 目錄 "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今天有試著這樣做~
1.主板紅圈處加裝47uF電解電容~
2.電源板紅圈觸塑料電容換ˋ過~
都沒效~

网友A:
這台我記得好像是60HZ的面板.

會不是是60HZ的閃屏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記得好像是60HZ的面板.

會不是是60HZ的閃屏現象?

昨天我有接VGA信號... 亮色圖案就比較不明顯暗色圖案就看得到水平紋... 不知道是不是您說的60HZ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