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厚型紫銅鱷魚夾,wish 說自己DIY 最好用。

楼主(2017-10-14):
這幾組加厚型紫銅鱷魚夾是wish 的朋友要我代買的,原本多買100套,結果被來自取零件的會員看見就被買走大半,wish 說市面上賣的鱷魚夾大多是鐵電鍍的,用一陣子就生銹接觸不良了,用純銅做的鱷魚夾自己做短路線或測試線比較好用,,一共有4種規格︰

▼A:扁嘴型 28mm,一對(紅黑各一個)20元。

▼B:小鱷魚夾 28mm,一對(紅黑各一個)20元。

▼C:大鱷魚夾 43mm,一對(紅黑各一個)30元。

▼D:大鱷魚夾 50mm,尾部可焊,也可插一般4mm 香蕉插頭,一對(紅黑各一個)35元。

大小比一比︰

同樣是紫銅的鱷魚夾,我們賣的是加厚型的。

我這裡每種只剩下各30個,如果不夠我會再訂,因為wish 的朋友也還要再買。

网友:
1. tick228        A*0        B*10        C*10        D*0
------------------------------------------------------------------
Total:              A*0        B*10        C*10        D*0

謝謝!!

网友:
01. tick228        A*0        B*10        C*10        D*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
Total:              3            13           12           2

謝謝!!

网友A:
01. tick228        A*0        B*10        C*10        D*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1            1             1             1
------------------------------------------------------------------
Total:                 4            14           13           3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 tick228        A*0        B*10        C*10        D*0
02. kvcheng        3            3         ...

01. tick228        A*0        B*10        C*10        D*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1            1             1             1
04. HankHu         0            0             0             2
------------------------------------------------------------------
Total:                 4            14           13            5

補充內容 (2017-10-15 06:47 PM):
有過去再自取,謝謝

网友:
01. tick228        A*0        B*10        C*10        D*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
Total:                 5            15           14            6

网友:
01. tick228        A*0        B*10        C*10        D*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wkm              2            2             0             2
------------------------------------------------------------------
Total:                 7            17           14           8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
Total:                 11         29            26           20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
Total:                 14          30           29            20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
Total:                 16         32            31            20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
Total:                 19         35            34           23

网友:
10.tigerlu8899           2           2             2             2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
Total:               21        37            36           25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
Total:               23        37            38           25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
Total:               33        47            38           25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
Total:                  38        52            43           30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
Total:                  38        52            43           30

网友:
看樣子,全沒了,

网友:
學姐說:
如果不夠我會再訂,因為wish 的朋友也還要再買,
請繼續登記..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
Total:                  40         74           45           32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
Total:                  40         78           47           32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
Total:                  40         83           49           34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18. 雨知波自行維修     2           2             2             2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
Total:                       42          85          51            36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18. 雨知波自行維修     2           2             2             2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9. jmsilo8                   2            4             4             4
=================================
Total:                       44          89          55           40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18. 雨知波自行維修      2           2             2             2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9. jmsilo8                  2            4             4             4
20. aa2228731            2            0             0             4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
Total:                        46          89          55           44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18. 雨知波自行維修      2           2             2             2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9. jmsilo8                  2            4             4             4
20. aa2228731            2            0             0             4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21. plc121212             2            3              0            0
=================================
Total:                        48          92          55           44

网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18. 雨知波自行維修      2           2             2             2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9. jmsilo8                  2            4             4             4
20. aa2228731            2            0             0             4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21. plc121212             2            3              0            0
22. tadpole                 3            3             0            2
=================================
Total:                        51          95          55           46

网友:
修改了一下,小弟追加了幾個

                                A            B             C            D
------------------------------------------------------------------
01. tick228                0           10           10             0
02. kvcheng              3            3             2             2          (自取,想順便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03. tsai5371              2            2             2             2
04. HankHu              0            0             0             2
05. wkm                   2            2             0             2
06. scottwang          4          12            12           12
07. ykulin                  3           1              3             0
08. cnpan                  2           2              2             0
09. bill886                 3           3              3             3
10. tigerlu8899         2           2              2             2
11. baolin77              2            0             2             0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2. aikon                 10          10            0             0    自取
13. wanlantv486        5           5              5             5    (和IC TOP264一起寄)
14. wooden               2           2              2            2     (自取)
15. ysc                      0           20            0            0
16. mpmp                   0           4              2            0
17. a817701228          0           5             2             2
18. 雨知波自行維修      2           2             2             2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19. jmsilo8                  2            4             4             4
20. aa2228731            2            4             4             4    (自取,想索取 kidd_oc大的贈品)
21. plc121212             2            3              0            0
22. tadpole                 3            3             0            2
=================================
Total:                        51          99          59           46

楼主:
鱷魚夾貨到了,有購買的會員可以開始匯款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