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236HL部份畫面顏色異常

楼主(2017-10-14):
ACER P236HL開機畫面及在播放影片時部份畫面顏色異常,如下圖所示,面板經公板測試是正常的,請問是否是主板的問題呢?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网友:
大目標問題點 妳以自己測出了
用公板測試正常 不就是說面板 邏輯板 電源板都正常 只剩主機板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線

楼主:
屏線二端都用橡皮擦擦過了,狀況不變

网友:
建議換一條屏線試試,螢幕的我都直接換新的不喜歡用擦的

楼主:
好的,謝謝各位的意見及建議

网友:
之前碰過一次,就放影片會怪怪的,正常使用看不太出來,後來換了屏線又清潔接點部分就正常了!

楼主:
感謝wja12345兄,待新屏線入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