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米其林(12260)打氣機風管更換

楼主(2017-10-15):
米其林12260打氣機風管更換
圖一  底座四顆地墊抽出,用工具四顆十字螺絲卸下。

圖二  卸下底座內部構造,馬達驅動小汽缸,風管已成脆化與黏稠,規格還可更換。
      荒郊野嶺越打越沒氣原因斷裂脆化,所幸還有備胎,花不少時間換裝。

圖三  剪一段照原尺寸略長風管。

圖四  開始把內部束管彈簧與風管拆卸。

圖五   將新品風管依樣畫葫蘆裝回。

圖六   開始穿管引出。

圖七   氣嘴部分多了束套割開,其他如前抽出彈簧管夾與風管。

圖八   裁剪適當長度,回復原狀只多了一道熱縮套管加熱收縮。

圖九   測試完工繼續使用,再漏氣還要一段時日了。

以上參考

网友A:
換新的藍色透明膠管
好像是液體低壓用的
這用來當氣壓管,是否有試一下持久耐壓狀況 ?

网友B:
看一下管身記號,耐壓有80psi就足以應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新的藍色透明膠管
好像是液體低壓用的
這用來當氣壓管,是否有試一下持久耐壓狀況 ?  ...

ericchou 大
沒有
接空壓機都OK
業餘DIY少用,隔段時間就會折斷或同上脆化,好像也常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管身記號,耐壓有80psi就足以應付了

elly296 大
現在還真的有標示160PSI(可信度就無法認證了),反正破了就換或裁剪。

网友:
感謝分享,這個我也一台,但放很久了,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車內溫差大,有空檢查看。

网友:
可以的話,換成雙層軟管(內層有編織網)比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