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EM42FT08D亮紅燈不開機或短時間關機

楼主(2017-10-15):
與SAMPO其他機種  不同的故障零件

名板

名板

紅燈短時間會關機

紅燈短時間會關機

主板

主板

電板

電板

3.3V量 看似正常

3.3V量 看似正常

VIPER VIPER17溫度高 直接換新

VIPER  VIPER17溫度高 直接換新

空板加負載 3.3V

空板加負載  3.3V

OK

OK

OK

OK

後板內會出現不明液體

後板內會出現不明液體

网友:
好厲害,一下子就找到問題點

网友A:
後板內會出現不明液體-->

有些塑膠外殼製造商真的很黑心,不知道加什麼在裡面?一直滲出不明透明液體,起初以為潮濕結露用濕布擦乾淨,結果過一陣子又冒出來,久久不擦等它乾燥變成白色粉末,不知成分為何?是否有害人體?

目前遇到2台都是TECO牌~32/42吋,其他品牌還未遇過此現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後板內會出現不明液體-->

有些塑膠外殼製造商真的很黑心,不知道加什麼在裡面?一直滲出不明透明液體,起初 ...

有求證過幾位前輩,說是環保材質的關係,但因環保材質配方出錯造成會有不明液體產生及白色粉狀結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求證過幾位前輩,說是環保材質的關係,但因環保材質配方出錯造成會有不明液體產生及白色粉狀結晶 ...

原來那個是環保材質的關係,小弟遇到好幾台了,有些太嚴重的會變成整台白白的,還黏黏的,超麻煩的...

再來感謝樓主分享,原來這塊板還會有這地方故障,該記起來了...才不會每次都再換主板那區塊的零件

网友:
請問VIPER VIPER17這ic,上面的編號?
謝謝你

楼主:
基板標示u201    零件標示VIPER  17L          不明液體產生及白色粉狀結晶    不只東元  或單一品牌  應是同期機種多會發生    各廠牌應都早就發現  較晚期產品 應都已改進了  也請各位不要責怪 顧客沒擦乾淨

网友:
恭喜完修,反而更早期的電視沒這種問題,一分前一分貨啊!

网友:
恭喜完修!
維修遇到環保材質的背蓋,  我心裡會很掙扎,
因為看到覺得很噁心, 會忍不住幫背蓋做美容, 但是, 又很花時間, 所以, 會掙扎動不動手.

楼主:
MANGO   看您美容後蓋  後 下一個客戶  有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