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電壓選擇器圖紙?

楼主(2017-10-15):
因選擇掣鈕沒了,掣接了6條線,不知怎樣用接110V?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開關後面是否直接變壓器
可ˋ能是4組不同閘數的繞線區別
若是接變壓器
直接看開關後的接線線圈
一 一量出線圈感抗作區別

网友:
輸入該擴大機的型號,網路找參考手冊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後面是否直接變壓器
可ˋ能是4組不同閘數的繞線區別
若是接變壓器

你好
找到了電路圖,但看不明白變壓器輸入電壓怎樣接110,120,220,240,因電壓選擇器毀爛,不要電壓器應怎樣接線?

网友B:
直接從變壓器輸入端改接成AC12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從變壓器輸入端改接成AC120V

雄爸

晚輩對開板大所提供圖紙當中
開關圖示認知與您有異n_081|
不知可否請您開示指點一下

電壓選擇切換時
切換橋接點如原圖是120V例

開關上兩點間導通 與 下兩點間導通

板主原圖示是120V開關連接方式

拿掉開關後
接線如下

若是切換110V電源檔位
原開關接線是

拿掉開關後
接線如下

网友:
背板圖示有四段選擇
在不確定的狀況下
捨棄原開關
直接從變壓器下手是最保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爸

晚輩對開板大所提供圖紙當中

你好
220,240應又怎樣接?

网友:
變壓器都有標示線圈電壓
依照所需電壓
選擇線圈組做串聯or並聯即可

楼主:
謝謝多次回覆
因和你接法有些不相同,可否再指教下
變壓器輸入端 white 和 brown 短接,blue 接火線,red接0線,這樣接不知是220或是240?
這裡地方是用220,可著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多次回覆
因和你接法有些不相同,可否再指教下
變壓器輸入端 white 和 brown 短接,blue 接火線,red接 ...

變壓器輸入端 white 和 brown 短接,blue 接火線,red接 0線

...可以...
如下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220,240應又怎樣接?

有兩位前輩
都已回帖直解 AC 220/240V 接線方法了,不贅述了

有些疑問提出一下
A. 您1樓開關圖片是8-pin 開關
    但提供電路圖是6-pin 開關
    確定是相對的關連嗎,這兩圖片不太吻合 ?

B. 電路圖線圈中
   兩組線圈應是對應的 120-110-0 繞阻
   但第二組標示 120-10-0
   這是標示筆誤還是.........(應是10-->110) ?

C. 不知您所處區域是何地 ?
    為何偏愛AC 220V 電壓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兩位前輩
都已回帖直解 AC 220/240V 接線方法了,不贅述了

香港
這機是在二手拿回來,那個電壓選擇制的轉動蓋已經沒有了。
電壓制接6條線,白啡連接是220,橙黃連接是240,而紅灰連接不可能,110,120不知怎樣接,電壓制接線不知怎樣結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兩位前輩
都已回帖直解 AC 220/240V 接線方法了,不贅述了

B. 電路圖線圈中
   兩組線圈應是對應的 120-110-0 繞阻
   但第二組標示 120-10-0
   這是標示筆誤還是.........(應是10-->110) ?

因為120那端已經固定接電源
所以標示正確

這種在國際通用電壓音響用很多
以前修理akai大部份都有用到因為是生產給全世界
早期我在菱林上班所有生產音響都有這開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香港
這機是在二手拿回來,那個電壓選擇制的轉動蓋已經沒有了。
電壓制接6條線,白啡連接是220,橙黃連接 ...

1.腳13為10V,13-14構成110V.
2.110V與120V採線圈上下並聯聯接.
3.220V與240V採線圈上下串連連接.

网友:
至於110V與120V為何採並聯聯接,而220V與240V卻採串連連接方式,你可仔細想想其中原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B. 電路圖線圈中
   兩組線圈應是對應的 120-110-0 繞阻
   但第二組標示 120-10-0

你好
電路圖那個電壓選擇開關原理是否這樣?
由上左順時針123456接6條線
220   14通
110   12,45通
120   23,56通
240  36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腳13為10V,13-14構成110V.
2.110V與120V採線圈上下並聯聯接.
3.220V與240V採線圈上下串連連接. ...

腳13為10V,13-14構成110V.

謝謝老師解說

可以如下這樣
比喻老師說的原理嗎 ?
就是將基準上提的概念
由10V線點位往上看120V
所以這兩點間的繞線閘數電壓會是 120-10=110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腳13為10V,13-14構成110V.

因圖紙印製錯誤10v應為110v !
所以 :
由110V線點位往上看120V
所以這兩點間的繞線閘數電壓會是 120-110= 10V

電源變壓器的串並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因圖紙印製錯誤10v應為110v !
所以 :
由110V線點位往上看120V

由15樓 ciko.ciko老師解說
比對
電壓選擇開關110V配線點位連接圖看來
而且前輩提示
國際通用電壓音響Akai應該算有分量公司,
有眾多消費者會糾正,犯錯機會可能較低
所以小弟傾向認同10V標示是對的

如下圖
110V配線點位連接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15樓 ciko.ciko老師解說
比對
電壓選擇開關110V配線點位連接圖看來

每次看到這樣的圖頭都暈了!!  向各位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