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指導>鉗子的彈簧斷裂修復更換

楼主(2017-10-15):
大家好
目前在使用的鉗子上的彈簧斷裂
導致於無法彈開
在使用上極度不方便
是否有大大能夠幫忙提供
哪邊可以買的到零件或是用甚麼替代方法嗎

网友:
我是用妹妹髮夾子去改的

网友:
我拿的方法手掌握著,小指伸入把手撐開,如尖嘴鉗也是無彈簧,其實我覺得這種方法才正確,要不然食指伸入.把手中間很不順手,也容易磨出水泡,養成習慣,很好使力又順手,沒彈簧對我來說同樣順手快速。大家可試試。

网友:
可找洗髮精空瓶上面的彈簧,依照尺寸規格,重新繞製

网友:
振宇五金看看,有沒有剪樹的備用彈簧

网友A:
看居住地區域的機械五金市集
找專業賣彈簧的店家
帶著鉗子去挑配選用即可
例如 : 早期台中火車站附近的建國市場 (現搬遷到建成路那一帶)

或家庭五金店找找

若剛好都找不到適用的彈簧需要DIY的話
找日常,常見的曬衣用彈簧夾,拆解取彈簧來改裝
例如 : 常見的曬衣用夾 (這一定到處都買的到)
拿著舊彈簧去挑大一點曬衣夾彈簧
然後回家拆出彈簧
比對要彎折的位置,
然後高溫瓦斯噴燈燒烤彎折點至火紅,即可彎折所需尺寸的扣卡鉤

网友:
台北興城街 (又名打鐵街)問問看吧
捷運雙連站附近

网友:
1. 再買一支鉗子
2. 買個相同規格的彈簧

网友B:
有沒有電焊機 ?
這個應該可以燒焊駁接回去.

网友:
五金行或工具五金行問看看,可能要多跑幾家,不是任一家都有。最好帶著鉗子及彈簧去商家現場合看看。

网友:
不久前在鄉下傳統的雜貨店就看到,
檳榔剪的彈簧(一支10元) !

网友:
以前有一種套在手柄上的橡膠製品,可以替代彈簧。現在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電焊機 ?
這個應該可以燒焊駁接回去.

電焊機不容易焊細件、薄件,很可能會把彈簧絲燒短一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居住地區域的機械五金市集
找專業賣彈簧的店家
帶著鉗子去挑配選用即可

ERIC大:
   使用噴燈!! 這經驗寶貴!!

网友:
如果要焊接,桃園的話我可以幫忙
公司有氬焊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