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也太(KUTAI)CH1124E充電器檢修

楼主(2017-10-15):
固也太(KUTAI)CH1124E充電器檢修
這原用於發電機電瓶充電報廢拿來檢修,使用不到四年
圖一  後方散熱風AC電源引線,與標籤。

圖二   症狀燒保險絲,附的是5A/250V。反覆測試中也燒了N個。
圖三  充電器上蓋拆解後,內部目測OK,無異狀(已把厚厚的灰塵清理乾淨),送電照燒保險絲。
圖四 開始量拆笨重的變壓器,檢測無異常,送電OK(AC輸出正常)m。
圖五  變壓器AC電源對應位置。

圖六  散熱片由左而右為大功率二極體/二顆大功率晶體/散熱風扇溫控開關/大功率橋式整流器。

圖七  逐步測試散熱片相關元件(靜態拆線測試阻值)橋式AC兩端幾乎貫穿。
圖八   拆下量測確認AC二端短路,其他腳位還正常(不知內部怎短路),規格2506。

圖九   還好零件還買的到橋式2510(阻值約31MΩ),不過不是同規格。
圖十  橋式整流器新舊品。
圖十一  東翻西找還有散熱膏塗抹。
圖十二   鎖上回復原狀,在測試供電正常。
圖十三   已撥開加點熱縮管隔離。
圖十四   耐熱膠貼封回。
圖十五    換上原規5A/250V保險絲
圖十六  調整至原規電壓27.6V,有載測試OK。
量測電壓調整可至24V-36V。(好可惜不能調整至12V)

以上參考

网友A:
電路改輸出支援DC12V  不是很困難
但是變壓器 輸出AC 28.5V 我想 這對功率晶體負擔 VI 大幅增加

變壓器 有兩組AC110V輸入  改串接兩AC110
但是 仍供給AC110V輸入
這樣變壓器輸出AC這樣應該降下到14~15VAC
接下來再看穩壓IC DATASHEET 改電路

另外 矽鋼片手寫 0-110 / 0-110
與 絕緣紙上印的 0/ 0/ 110/ 110
有 差異請小心注意何者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改輸出支援DC12V  不是很困難
但是變壓器 輸出AC 28.5V 我想 這對功率晶體負擔 VI 大幅增加

SIMON1016 老師
好厲害憑外觀就可解構電路。
穩壓IC LM723
再度拆蓋確實是單看數字位置筆誤(看似失誤)實際對應變壓器上方手寫線圈紅白線一組/橙黑一組共二組110與黃黃28.5,變壓器上方量測有標,接至內置撥段開關110V/220V(還是不敢試220,以切回110)。
看半天只有自己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