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容器正負極

楼主(2017-10-15):
請問如何分辨此電容器 正 負 極性

网友:
常用的是指針式三用電表

用電阻檔接上後,就是對電容充電
電阻會由低漸漸變高,充飽了就無限大了,但是這個容量要充飽可能…
你還是觀察電阻有沒有慢慢變大就好

補充:紅的是負,黑的是正

記得放電

不然…有請專炸元件示範

网友:
端子上面有做記號
側面找一下,應該也有寫

另一個方式
用低電壓電源供應器(5~12v)
串一顆電組約100歐姆左右
對電容充電
並測量100毆母兩端電壓
如果電阻電壓有逐漸降低
表示正負極接正確

但如果電阻有發熱情況
表示極性錯誤

网友:
電容器 上最後一行字有 [ Negative Black ] 意思是: 負極 黑色
你看看 哪一腳 有黑色標示 它就是負極

网友:
幫你用谷哥查了一下

請看兆威電容教你分辨電容正負極教學
http://www.zwcap.com/html/1507361313.html

平頭的為正極
有點的是負極

楼主:
謝謝 SIMON1016  jhong_hua2015 的答案

网友:
令人流口水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