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CX-3900 症狀為不過電

楼主(2017-10-16):
手邊一台EPSON CX-3900

上電後 症狀為不過電

經過檢測~

電源供應正常~

經查  1 2 3 pin 角 對應為 42V , GND , NC or 40V

下圖為42V  可達41.9V (應該是沒甚麼問題)

所以懷疑可能是主板問題...

但是不知道該從何查起?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CX系列是老機器了,很久沒修到了

手邊沒有這塊板,沒辦法講得很仔細

電源板沒有問題

主機板查左下角步進馬達驅動IC旁的兩個蕭特基二極體是否擊穿

類似這個

楼主:
感謝提供方向~~~

以下為今日量測方式與結果~~~

量測位置的近拍圖~~

右邊這顆 標記為3S6 V635 (線畫在上方)

左邊這顆 標記為S6 V639 (線畫在上方)

三用電表切在通路檔~

先量測右側這顆~ 紅筆在線側 黑筆在下方 量測出數值 387 (未顯示通路)

反向量測右側這顆~ 黑筆在線側 紅筆在下方 量測出數值 149 (未顯示通路)

再量測左側這顆~ 紅筆在線側 黑筆在下方 量測出數值 014 (顯示通路)

反向量測左側這顆~ 黑筆在線側 紅筆在下方 量測出數值 014 (顯示通路)

這樣是否表示 左邊這顆 S6 V639 被擊穿?

這顆假如要買替代品 可否提供可替代的建議型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方向~~~

以下為今日量測方式與結果~~~

沒有很低,搞不好只是低阻抗,要拆下來量比較準

在拆下來之前先量看看這兩個對管有沒有燒掉

直接用歐姆檔量看看

楼主:
20M歐姆檔~

對管外側之 F1 & F2 保險絲為通路

外側這顆 對管之A2099 量測狀況

B接紅 中接黑

B接紅 E接黑

B接黑 中接紅

B接黑 E接紅

-------------------------

內側這顆 對管 C5888 量測狀況

B接紅 中接黑

B接紅 E接黑

B接黑 中接紅

B接黑 E接紅

(不知道這樣量對不對呢?)

另外請教 蕭特基二級體 打蜂鳴檔 量測為通路 才表示是好的嗎???

网友A:
對管是好的

把D4拆下來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管是好的

把D4拆下來量量看

感謝您~

好的唷~

改天找時間來解焊一下

所以假如拆下來量 還是通路 就是損壞了?

D4 上方標記 S6 V639

請問假如要買此蕭特機二極體 的時候 有哪個替代型號可用呢?

网友A:
D4拆下來量如果還是短路就確定是壞的

用電表二極體檔量順向大約在140左右就是好的

至於規格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從印表機主板的殺肉板拆下來的

同行會修主板的少之又少,所以也沒人知道

我們公司並不是EPSON原廠授權的代理商

所以原廠不會給我們資料

我曾經用過SR16的去代用

這種的是1A  60V,你可以去電子材料行找看看

這個規格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拆下來量如果還是短路就確定是壞的

用電表二極體檔量順向大約在140左右就是好的

超級感謝 Panda~

待有空時買個零件 焊解後量測就能順便焊上~~

smd ....我技術不到家 還得多練習^^|||

楼主:
解焊D4位置的蕭特基二極體~
確認被擊穿~~~

更換D4位置 (D3 偶爾會量到短暫通路聲音 一併換掉)
採用Panda大提供的60V 1A的SS16~~~

確認可以過電囉^^

非常感謝~~~

至於列印功能 因為手邊也沒黑色墨水(已空) 只好等候他日測試囉^^y

再次感謝所有提供方向及意見的大大們^^

楼主:
已完修~(不會改標題..@@)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今天把墨水補充了一下後測機...

發現.....

饋紙滾輪 三組 有兩組都有斷卡榫...

導致...無法順利進紙....

我昏倒了>"<

网友A:
沒錯

早期的機器壓紙輪(我們是這樣稱呼)非常容易斷

所有CX系列的殺肉機最先拆掉的都是這個

你都還沒測到噴頭有沒有塞

所以說修老機器(尤其是噴墨的)風險非常高就是這樣

主板壞掉不先修起來根本沒辦法測其他的功能

主版修好了,結果塞噴頭,到頭來全都是做白工很常碰到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早期的機器壓紙輪(我們是這樣稱呼)非常容易斷

感謝Panda 指正專有名稱...

原來叫做上壓紙輪...^^

學習了..

楼主:
抱著學習的心態~
更換了兩組上壓紙輪.................

結果印出來都是"白紙"...

是否表示墨車需要拆下來清潔噴頭?

网友A:
其實也不用拆噴頭下來清

因為清出來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更何況在清通的過程中還要很小心

如果清通劑或是水跑進噴頭內部電路裡沒注意到

裝機上電是立即噴頭跟主板都歸天

現在要做的是確定墨水匣有沒有墨水

之後直接用驅動程式裡面的清洗噴頭洗洗看

最多洗個三次就好,之後放著隔天再印噴頭測試頁看看有沒有出墨

如果沒有多大改善,那就.....報廢吧,老機器換噴頭划不來

在這之前先確定吸墨嘴有沒有髒東西

如果有就先清掉

吸墨嘴在右邊,清潔組總成是吸墨嘴,水刀跟吸墨汞組成

吸墨嘴有沒有乾淨直接關係到噴頭會不會塞住

算是很關鍵的零件

噴墨機在關機或是休眠待機的時候吸墨嘴會把噴頭吸住

吸墨嘴的橡膠圈有沒有乾淨完整對密封很重要

另外如果印出來是完全的白紙一張

連一滴墨水都沒有,這種情形也有可能是主板噴頭供電或是控制電路有問題

通常噴頭有沒有供電可以從噴頭清洗過程中,開始列印或列印結束的時候聽到很小聲的"吱吱電流聲"

如果有這聲音表是主板對噴頭供電正常,如果沒有就是主板或噴頭內部電路有問題

网友B:
請教lazy_panda大大,是依甚麼狀況來判斷那兩顆肖特基二極體可能壞了? 因為前面好像說進來得電壓都正常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lazy_panda大大,是依甚麼狀況來判斷那兩顆肖特基二極體可能壞了? 因為前面好像說進來得電壓都正常ˊ~ ...

在斷電的情形下用電表就量的出來了

通常那兩個如果其中一顆擊穿短路就不開機了

只是引起不開機的情形很多

EPSON的噴墨機最常碰到的都這類型的問題

前面說電壓正常是電源板的輸出電壓正常

楼主(2017-11-18):
引用 网友A:
其實也不用拆噴頭下來清

因為清出來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感謝 panda大的精闢說明~~

原本完全是白紙~~

買了清潔劑 試圖想從吸墨嘴那邊泡一下...

可能如您說的橡膠處無密封...

泡不到...

用了一點小技巧 可以泡到一點點小角落

藍色開始能有點顏色了....

所以假設能從空白 變成 有顏色...

應該電路部分比較不用擔心

只是噴頭阻塞嚴重...

已準備待有空時要採用針筒方式清潔...

界時再來回報清潔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panda大的精闢說明~~

用針筒直接打清通劑打入噴頭要注意力道

不可太用力

會對噴頭出墨孔造成永久傷害

到時候就算所有的孔都通了

印出來的東西也會很難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針筒直接打清通劑打入噴頭要注意力道

不可太用力

感謝panda兄提點...

我也是抱著當練習的心態....

但是這些要點對我來說 幫助很大~~

超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