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清淨機 DIY

楼主(2017-10-16):
最近鼻子過敏越來越嚴重了,不管是車子、工廠還是什麼的善液,等等先打個噴嚏(揉鼻)
自己的空氣自己來把關 !!

準備個材料(採購完忘記拍 ) :

1. 熱熔膠 *2條
2. IN4001 *4耐
3. 電源插座*1
4. 防水木板 *2
5. 9V變壓器 *1
6. 4.7uF/50V *1
7. 保險絲 2A *1
8. 機車空氣濾網 *1
9. 電腦系統風扇 *1
10. 高壓絕緣膠帶 *X
11. 2000mg 臭氧產生器 *1
12. 負離子產生器TZFB-YA152 *1

好難整線...

沒材料可以做導風板只好用膠布黏...

買錯的機車空濾派上用場了

======
|||完工|||
======

因為設計可拆式( 換濾網用 ),結果沒丈量好,後面整個掉漆

※ 切記 !! 臭氧產生時,所有人員必須全部離開該空間 !!

网友A:
我濾網用水簾式(小抽水馬達,可調整水量)+負離子,沒用臭氧,體積.鼓風機很大,效果較好。

网友B:
再加個定時開關,讓臭氧的應用更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濾網用水簾式(小抽水馬達,可調整水量)+負離子,沒用臭氧,體積.鼓風機很大,效果較好。 ...

是國際牌水離子的概念嗎??
讓原本存留在空氣中不久的負離子可以藉由水氣存活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個定時開關,讓臭氧的應用更完善。

等下次有空閒DIY時再來新增這些五彩繽紛得功能n_1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國際牌水離子的概念嗎??
讓原本存留在空氣中不久的負離子可以藉由水氣存活更久 ...

我說的是水冷氣不用冰塊或水霧製造機,效率較好,PM2.5遇水結合可有效消除,但缺點是室內濕氣較重,廟宇的環保金爐,煉鋼石化等等...工廠也是用這種方法,可有效率的收集落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是水冷氣不用冰塊或水霧製造機,效率較好,PM2.5遇水結合可有效消除,但缺點是室內濕氣較重,廟宇 ...

還有噴漆用的的水簾也是一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