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VPCSB筆電維修

楼主(2017-10-16):
[故障原因]
這台Sony VPCSB筆電故障原因很令人莫名其妙...在正常使用狀態下,我看見電池剩下沒多少電量,準備要用變壓器給予
充電,說來也很巧,就在插上接頭那一瞬間..筆電就突然斷電,變壓器是接上了,可是再也不能開機,也不充電...我愣住了
,怎會這樣!?

[維修過程]
既然故障了,那就修吧!維修的前提就是~~拆!!!

拆機照片:

左邊是主板,板號:MBX-237..右邊是供電板

接上變壓器後,19.5V的電壓有進來,可是並沒有輸出到主板,也就是19.5V停在供電板,電源輸出到主板的動作被隔離電路
給中斷了,隔離電路是什麼?其實我也不太懂,我分離供電板與主板,發現以下電感有短路現象,這幾個疑似短路點,都靠近
重要的位置,就是CPU.GPU,整合橋附近.翻到主板的另一面,在供電板連接主板的connecter附近,在放大鏡觀察下,發現一
顆小電容有裂痕,用電表與那幾個疑似短路的電感量了一下,這個有裂痕的電容都與它們有連線...

要拆那個小電容還不容易?用隻小螺絲起子(一字)翹掉不就好了!?事實是:三個小電容排一起,沒啥空間能讓螺絲起子運作
,最後是用兩隻烙鐵,俗稱"雙刀流"拆了它..

接下來,當然就是重新裝回去,恢復原狀啦...但是別忘記散熱膏還是要重新塗上!插上變壓器,充電燈已亮,看來故障已排除
,這下我懂了,原來主板有短路,隔離電路不給開機,充電!!

開機進到Windows 7的桌面也行了!

就是這個小電容在作怪!!

以下是維修時的叉路,提供參考:
=================================錯誤的方向================================

筆電故障的當時,有上網搜尋不開機,不充電的維修辦法,有可能是這顆VT1316MAF故障....原本是想直接把它換了試
試,考慮了兩天,終究沒下手,因為沒量到ic的供電進來,無法100%證明ic燒壞,這個部份先擱下,轉往別的方向去找故
障點.
=========================================================================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最後有補回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最後有補回電容嗎?

沒..找個相同大小貼片電容不難,但是不知道耐電壓多少,所以..還是別補了.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您如何確定拆機方法,因為看到您的鍵盤跟C殼在拆開後連在一起,跟一般先拆鍵盤再拆機殼不同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SONY VPCSB通病,, 即是這顆電容易壞!

网友C:
只要是貼片式電容壞就頭大,
沒絲印標示容值,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貼片式電容壞就頭大,
沒絲印標示容值,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換?

容值如下 10u/25V  建議用10u/5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您如何確定拆機方法,因為看到您的鍵盤跟C殼在拆開後連在一起,跟一般先拆鍵盤再拆機殼不同 ...

是的...changold2大說的沒錯,拆機的確要小心,剛要拆的時候就遇到這問題,主板的兩條軟排連到C殼上...千萬別用力拔,否則軟排有可能會斷裂,我是從硬碟下方,先拆掉兩條軟排的connecter,...這樣就能取下c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值如下 10u/25V  建議用10u/50V

哈哈..感謝rrb560925大大的電路圖示意,我果然沒猜錯,這個故障點跟CPU,GPU等等的一些供電有關係,耐壓真的是要超過變壓器輸出的19.5V要高很多...謝謝,知道了

网友:
恭喜完修,John大大太厲害了,沒點位圖也能找到故障點,真是.......................................神神神,膜拜中

网友:
電容壞了,最困難的事,是找到它的過程,感謝分享

网友:
三個電容并排,拆下一個好的測量下容值就知道了,上機再測下電壓,就知道要裝什麽型號的電容上去了。另外圖紙上標示是10u/25V,為什麽要選10u/50V的電容呢,沒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