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輩幫幫忙這該如何解

楼主(2017-10-29):
(图片)

网友:
1.文章不符合規定(標題下錯,內文與和版塊好像有點勉強…)
2.這是學校的作業吧?
3.這是我google的其中一個結果

4.這個連結也可以參考
5.我的解題方法是,上google,切換至搜尋圖片,打入關鍵字『電路 等值電路』或是(等效電路)
6.我還不會解 XD

网友:
這類基本電學的問題都是學校作業才對,你要先告訴我們你是怎麼解題?遇到什麼困難?而不是直接要答案。

网友:
第一題用Δ-Y 的公式,很久沒算了不知道對不對

第二題應該是分到一半的電壓,電流源沒寫多少

网友:
如果是學校作業、應該自己試著想想看、再提問題、學習才會有進步。如果直接要答案、那只是交差了事、對自己沒幫助。

网友:
如何解,當然答案是自己解,我是你老師, 跟你到這了, 不自解, 我一定當掉你!

网友:
以前上學沒學好,光看公式數字頭就大,當時要是配上實作測量,或許現在就不是只會換換電容了。

网友:
1. 參考圖示範例

2. 因為理想電流表內阻=0
   所以V1=0V(就不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