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明谷對講機MG-200C接wifi無線控制板接法?

楼主(2017-10-16):
大家好:
家中的有3部明谷對講機MG-200C,想要加裝wifi無線控制板,這樣就可實現遠端開門的願望。可以只帶手機出門就好,想去淘寶買圖片這種板子,請教各位先進明谷對講機接wifi板子的接法?感謝

社區接線圖

社區接線圖

Wifi板

Wifi板

网友:
您好: 傻傻的喵 前陣子才自己動手裝好的,在X天買的,門口機+5部室內機+電源供應器花了3500元左右,又買了一箱大同網路線 cat 5.e 1500元左右
我家4層樓,不用電鎖,所以用8芯網路線就夠用了

明谷 MG CE 透天型電路圖

明谷 MG CE 透天型電路圖

明谷 MG-CE 透天型電路圖

自己繪製的接線圖

自己繪製的接線圖

自己繪製的接線圖

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

最複雜的地方電源供應器,需要有四芯去門口機,再從門口機到各個分機和電鎖
我設定在2樓所以好多條線

門口機

門口機

門口機 , 所有的線路都從這出去的

分機

分機

分機 這就比較簡單了,這有兩條線是因為我一樓裝兩支分機所以另一條拉去另一支分機
總結: 你要裝WIFI 來控制電鎖, 所以就是說把繼電器 控制接頭接到PT 和 EL 是嗎
這樣就能控制電鎖的開啟,不過會不會不保險阿,跟遙控鐵卷門一樣,被掃瀕就自動開了

楼主:
請問喵大:

所以我把任一支對講機上的PT 和 EL線路並接到wifi板上的com及NC端即可嗎?但不知該接對講機上的哪兩個點?

MG-200C

MG-200C

网友:
如果您的第一張圖沒錯的話就是KL1 和 KL2
KL1 控制大門電鎖,KL2控制中庭電鎖
而且你好像搞錯了,你把它想成 [電鎖] 那個按鈕是一個開關 (0/1),按了KL1才導通(1)
那繼電器不就也是個開關(0/1),有電激磁,KL1不就導通了嗎
以前在學校的自動控制這好像是最基本的問題
不過這我不專業,可以上網問一下

剛剛幫你找到這網頁希望有點幫助
http://www.mingood.com.tw/intcom/#

楼主:
感謝喵大,看來要裝WIFI 來控制電鎖, 最簡便的接法是否就將wifi板的繼電器接頭接到整流器的PT 和 EL,這樣是嗎?

楼主:
接繼電器示意圖

网友A:
把wifi的 COM 及 NO,接到話機上電鎖 ( KL1或KL2) 的 2端即可

网友:
請問此模組有型號嗎,我也這方面需求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fi的 COM 及 NO,接到話機上電鎖 ( KL1或KL2) 的 2端即可

請問fs7633大,wifi的 COM 及 NO,接到話機上電鎖 ( KL1或KL2) 的 2端即可是指COM接KL1,NO接KL2的意思嗎?附上我的話機圖,另外關於繼電器那邊的接法,不知我圖示那樣接法是否正確,感謝。

网友:
不是接kl1,kl2. 簡單的說kl1.kl2代表大門電鎖及中庭電鎖
話機面板上的電鎖按鍵,它是一個開關,要開哪個門,就接在這開關的2端(要把面板拆起來看看)

网友B:
傻傻的喵 ,,, 愚見意
com 端接 +24V
NO   端接 KL1 or KL2 , 看您要用哪個電鎖
這是照原開版的電路圖推出來的

有看到淘寶那個介紹了嗎, 繼電器是一個開關,
com 是控制端 , no  是常開端 , nc 是常閉端
繼電器激磁, com & no 導通 , KL1 有+24V 送往電鎖
電鎖端控制器也激磁,就會聽到啪一聲打開了

這是傻傻的喵的笨理論,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傻的喵 ,,, 愚見意
com 端接 +24V
NO   端接 KL1 or KL2 , 看您要用哪個電鎖

感謝喵大,果然com端接+24V,NO端接 KL1,就可遙控開鎖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