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電源供應器線路

楼主(2017-10-17):
求電源供應器線路 0~30V,10A

為了要充NB的電池,
又去老爸床底下挖出了30多年前老爸做的電源供應器,
是0~30V,10A的,
拆開看,裡面都已經燒掉了,
大概只有變壓器,表頭和外殼勉強可以用,
裡面線路板和電晶體可能都要換掉!!
老爸說,這個太久了,線路圖早就忘光了.....

電源供應器1

電源供應器1

電源供應器2

電源供應器2

電源供應器3

電源供應器3

電源供應器4

電源供應器4

電源供應器5

電源供應器5

電源供應器6

電源供應器6

网友:
15 Ampere Adjustable Power Supply.

補充內容 (2017-10-17 01:58 AM):
參考以下的修改保護,9#有修改的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91-1-1.html

网友:
古董ㄟ,恐怕有些零件買不到。

网友:
這類儀器都是用傳統零件的, 零件應該不是大問題!

网友A:
經典線性穩壓IC   UA7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典線性穩壓IC   UA723

   UA723 在哪, 沒看到!

网友:
UA723 搜尋圖片就很多範例了,所以我沒有貼圖上來

网友:
老機殼裝上新零件,這可是很有魅力的

网友:
樓主這一台的電路圖應該很大眾化,可算是公版了,
我生平第一台直流電供是用 1-50V 3A 的套件做的,你這台能到10A, 我想是三個功率晶体併聯之故. 所以應該有很多電路可參考!
加油!

网友:
最接近的應該是這一個電路......

或者是這一個

需要再照一張更清楚的照片!

网友:
使用變壓器與濾波電容就好, 再用 DC/DC 模組降壓就可,
對岸或是自製皆可.
uA723 & 3055 let it go

网友:
去買個套件來換裝,便宜又快速,0-30V套件很便宜

网友:
如果只是用來充電用途的話
小弟建議用市售的dc to dc模組來製作
比較方便省時

网友:
我是來催稿的
後續結果如何

建議可以先把 內部全拆   先測量AC輸出電壓
後續就建議使用DC-DC 模組來變換

网友:
期待樓主能把它修好,不過如果是充電最好不要用線性電源,效率太低

网友:
搬板凳+1 雞排要辣不要切 珍奶去冰半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