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TH-L42B6W,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7-10-17):
問題點如題.有聲.無影像.有背光
懷疑T-CON or面板GG

T-CON電壓部份.VIN=12.06v,VCC=3.3V,VGL=-5.04V,VDD=15.8V

開機無畫面,有背光時.VGH=0V,  SM4051B晶體發燙

拆除接往面板排線一側時,有接排線的.有顯示影像,另一側,白屏,VGH=27.7V, SM4051B晶體溫度正常不燙手

拆除接往面板排線另一側時,全部無影像,VGH=0V, SM4051B晶體發燙

更換了一片T-CON.依然如此.

請教路過的大大們.這是面板上那長條型的故障嗎?(是叫cof還俗稱關刀的嗎?)

請賜教.感謝

很抱歉,排版很亂

T-CON接面板一側.好一半.無接的白屏

T-CON接面板一側.好一半.無接的白屏

T-CON另一側面板.有背光.全無畫面

T-CON另一側面板.有背光.全無畫面

网友A:
我看大陸那邊叫屏邊板
可以先檢查沒畫面那邊的屏邊板,看一下電容有沒有短路

网友B:
左排線插與不插都有問題,換新的T-CON也一樣,
建議左排線檢查先,
面板壞的機率不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大陸那邊叫屏邊板
可以先檢查沒畫面那邊的屏邊板,看一下電容有沒有短路 ...

謝謝大大指點
一直感覺它有問題,再來測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排線插與不插都有問題,換新的T-CON也一樣,
建議左排線檢查先,
面板壞的機率不大 ! ...

謝謝大大指點
排線部份.都有交換過,是ok的
手頭並沒多餘的排線測試,會再想辦法找排線來試看看的

网友C:
42寸的LG屏,

很多有这种故障,

原因是玻璃内无画面那边的Y驱动有漏电、短路,致使VGH,VGL没有电压。

切断那两组电压处理,或许会有整幅图像出现,
但也撑不久,几个月;一个月或一个星期又挂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寸的LG屏,

很多有这种故障,

感謝巨風大大的回覆

這是屬於設計不良還是品質不良呢?  唉
對岸也有類似災情出現.
LG真是讓人疼嘸落心丫.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

总觉得现民用的液晶面板都不耐操,不旦是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