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24LF500D 亮藍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7-10-18):
這台電視待機時是亮藍燈的,開機後藍燈就熄滅掉,而此機的故障情形就是無法開機,不管是用遙控器或是按鍵均無法作用

故障畫面(亮藍燈無法開機)

上電後用功率計監測,發現待機3.6W,明顯的有異常了

銘牌

哇~~~嚇死人了,都是小強的屍體及排洩物

哇~~~嚇死人了,都是小強的屍體及排洩物

內部照(已經有稍做清理了,不然我真的下不了手處理)

電源板+升壓板(拍照的同時,請別忘了也要檢測各點電壓喔)

主機板(拍照的同時,請別忘了也要檢測各點電壓喔)

檢測完各點該有的電壓均到位,那只好往程序方面來著手了,把程序燒錄進去,結果發現待機變0.3W了,心中當然是一陣竊喜,因為兇手就是程序異常了

哈哈終於可以開機了,因為程序重寫,所以一開機就停留在一般CABEL的頻道上

完修畫面

謝謝大家收看

附上程序供有需要的人下載: CHIMEI_TL-24LF500D_GD25Q64B.rar (3.03 MB, 下載次數: 331)

网友A:
恭喜漢克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
漢克大放上名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漢克大放上名片了!!!

那只是測試螢幕的畫面給客人看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漢克大完修,感謝分享!

一直在考慮要不要放上來,因為這問題對大家來 應該算是小菜一碟,後來想不然把程序放上來分享順便PO文吧

网友:
感謝分享  果真是大師

网友C:
嗯 !
溪湖是那個下交流道後
羊肉爐很出名的溪湖嗎 ?

网友:
恭喜完修!

請問:
1.為什麼待機3.6W,就是明顯的有異常?把程序燒錄進去,待機變0.3W就是OK的呢?
2.造成程序異常的可能原因是什麼?是否有可能復發程序故障?

楼主:
如果你有持續在用功率計的話,那你就不難發現大多數的機子,待機時的瓦數幾乎都不超過1的,所以才明顯判定一定有異常,當完修後你也可以發現一上電功率計的瓦數會從3.6瓦下降到0.3瓦,由此也可以證明程序是有跑完的。

至於第二點為何程序會異常,老實講這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會再引起復發現象,當然不排除有這可能,不過至少我處理過燒程序成功的機子,還沒有返修回來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
溪湖是那個下交流道後
羊肉爐很出名的溪湖嗎 ?

嗯 沒錯,溪湖出名的是羊肉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持續在用功率計的話,那你就不難發現大多數的機子,待機時的瓦數幾乎都不超過1的,所以才明顯判 ...

參考一下~

因為工作是做記憶體測試的…這個我可以大概說一下,一般記憶體,關電後還能保有內部的資料,都是flash的架構,使用物理結構儲存電位,而這個物理結構會因為一直重覆讀取,準位會慢慢的一點一點改變,假設原本儲存1的準位是2.7V,但會因為一直重覆讀取就掉到2V,而有可能低於2V就會造成程式運作異常,好一點的flash可能讀十萬次才會造成電位不足,記憶體單元每讀一次的會漏一點電,久了就會造成儲存的資料遺失。

別想說不讀應該就不會壞…這是不一定的,有的放著也會漏電;另外,準位錯誤造成資料讀錯,程序當掉,這時如果再重覆燒錄,flash 的特性,燒錄前先抹除,全部充電至1的準位,再做資料寫入,此時資料就會恢復正常。

但flash如果是零被抬高至無法判定的準位,則重燒會發生寫入錯誤,則要換一顆flash了。以上歡迎大家討論,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參考一下~

因為工作是做記憶體測試的…這個我可以大概說一下,一般記憶體,關電後還能保有內部的資料, ...

喔~長見識了!謝謝vedncv大大說明。

网友:
地址 :中興 ?...中興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址 :中興咯 ?...中興路

哈哈你沒說我都沒發現,準備來削芒果吃了,那顆芒果要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沒說我都沒發現,準備來削芒果吃了,那顆芒果要打了

因年輕時同學, 溪湖/糖廠/鐵道/甘蔗的一連串故事才特別看一下您的地址。

同學姓楊, 住在日據時代(槍殺ㄅㄡ) 附近夜晚樹下乘涼遠遠望過去說還 鬼影幢幢 !
找他,下車站報名號,計程車直達家門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年輕時同學, 溪湖/糖廠/鐵道/甘蔗的一連串故事才特別看一下您的地址。

同學姓楊, 住在日據時代(槍殺 ...

ㄅ ㄡ???
哇~~~是溪湖何許人物?千萬別說是溪湖鎮長,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ㄅ ㄡ???
哇~~~是溪湖何許人物?千萬別說是溪湖鎮長,哈哈

ㄅ ㄡ???...舊時地名(槍殺ㄅㄡ)埔 。

現在一樣您跟計程車說 (阡鼎 電腦維修) 一樣也是直達家門口 。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E:
ㄅ ㄡ???...舊時地名(槍殺ㄅㄡ)埔 。

現在一樣您跟計程車說 (阡鼎 電腦維修) 一樣也是直達家門口 。哈哈 ...

哈哈  那保證你一定到不了,還會被司機罵說你在“莊肖維”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F:
為什麼待機3.6W,就是明顯的有異常?把程序燒錄進去,待機變0.3W就是OK的呢?

因為主機板沒辦法完成他的檢測功能......所以他一直在循環的在自我測試中....所以是3.6W.  當主機版完成自我測試就會停下來...等待鍵盤或者是遙控器的輸入指令....所以主機板就會到...正常的待機電流0.3W...........是我自己瞎掰的....

再打一次知名度         這個廣告設計的色澤非常的美....一看就是生意會成功的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用這個字呢?             阡隴(田間高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什麼待機3.6W,就是明顯的有異常?把程序燒錄進去,待機變0.3W就是OK的呢?

因為主機板沒辦法完成他的檢測 ...

謝謝彼德大帝開釋
也謝謝彼德大帝加以宣傳
至於會用這個“阡”,當然算命的取的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