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HD-42DC2 畫面一半偏暗

楼主(2017-10-18):
HERAN HD-42DC2  畫面一半偏暗,看這故障情況很直覺的就是LED燈故障了,所以二話不說直接跟客人報了換燈條的價格,基本上我的做法不管你壞幾顆我一律燈條全換新的,要賺客人的錢也要顧品質,能讓客人看的久用的久才是重點。

故障畫面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恆流升壓板(這台LED有三組)

開始檢測燈條,這組燈條應該是正常的

開始檢測燈條,這組燈條應該是有問題的

開始檢測燈條,這組燈條絕對是有問題的

移除面板再來上電檢測,BINGO!真的是只有第一組燈條正常,另外兩組都有問題了

兩組是15顆一串,另一組是20顆一串

換上新燈條,因為新燈條的長度和舊燈條長度不同,所以我採用交錯式安裝,來讓燈光不會在某一區域太暗,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讓光分配均勻,不會有陰暗部份

把面板裝上看一下會不會有哪裡有問題

OK的啦,那雙美腿依然清晰可見

完修畫面

网友:
這種方式  很實用 佩服

网友A:
恭喜完修  LED 燈條要在那裡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LED 燈條要在那裡買啊

淘寶有賣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只能換燈條了,換燈珠太費工了,有燈條換燈條還比較快啊,感謝分享!

网友:
技藝超群!

网友B:
感謝分享...
小弟比較想知道.
到底該如何計算與選燈條
常聽到幾顆一組'幾顆一組,共幾組
不知那位前輩願意指導,
若在中部小弟可到現場繳學費學習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小弟比較想知道.
到底該如何計算與選燈條

通常分led單一顆3v跟6v,請用電表量升壓板電壓?
如36v,那3v就約12顆,6v就6顆,比對一下你拆的那片總供幾顆?
就知道幾v。
幾本上面有幾顆,你就換幾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