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這是顆什麼零件

楼主(2017-10-19):
上面的字為 AC P 13,找了許久實在找不到才來問各位大大,請知道的大大告知,謝謝

网友:
看看是不是 NXP 的 NPN 電晶體 BCW60C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BCW60.pdf

网友A:
使用晶體管測試儀加以確認.

网友:
應是SOT-23封裝的0.1A30V的二極體

補充內容 (2017-10-19 08:18 PM):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4/1/DDTA114EC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晶體管測試儀加以確認.

是這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