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 40吋 hdmi 損壞,換板後畫面不正常。

楼主(2017-10-19):
hdmi壞了,同時間第四台的機上盒也壞了,懷疑是雷擊造成的,問原廠都是換版,拆開來看,HDMI訊號就直接入晶片了,也不太可能修復,於是上網買了一塊板子,版子同型號,但電視尺寸不同,換上去後顏色不正常,一開始還有畫面抖動的問題,但後來沒有了,原本就打算測試正常後再把flash rom交換,但畫面抖動及看到這畫面就覺得不是程序問題,如果板子有問題要退,所以還沒動手換FLASH,換回原版仍是正常的,不會是面板或排線搞壞了。
請問前輩,這是程序問題嗎?

网友:
版子同型號,但電視尺寸不同,換上去後顏色不正常,答案出來了,應該有可能是程序不同,因為面板尺吋不同所以程序也會有可能不同。

网友:
板子同型號在不同尺寸上的程序會不一樣,你可以從貼在板子上的小貼紙分辨出來。

請拍出兩張板子的箋以資辨認

楼主:
已修復,由於遇到說話從不講重點的賣家,問他有沒有貨,他不是不回,有回但就是不告訴你有沒有貨,不付款多次詢問第三天才說有貨,換板後有給他看圖片,就不願意告訴你需改程序。

由於沒遇過程序不符的情況,基於板子如果有問題,要退別動板子是禮貌的情況下,也因為這塊板子有點氧化,怕是不良品,先詢問賣家意見,他只叫我請教維修專家,就是不告訴你是程序問題,甚至在我告知確定板子沒問題後,我會把程序搬過去時,明確告知我有能力移FLASH,卻只會說別動程序叫我退貨。

遇到好賣家二天就可以修好了,遇到這個我修了一個星期,還是上來發問才能修好的

楼主:
想上傳程序,但8MB,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上傳程序,但8MB,傳不了

可以分割多個檔再上傳就好了

楼主:
RANSO RA-40DF1

RANSO RA-40DF1.part1.rar

1.91 MB, 下載次數: 23

RANSO RA-40DF1.part2.rar

1.91 MB, 下載次數: 23

RANSO RA-40DF1.part3.rar

1.91 MB, 下載次數: 25

RANSO RA-40DF1.part4.rar

588.65 KB, 下載次數: 22

楼主:
RANSO 42-C2DF1

RANSO 42-C2DF1.part1.rar

1.91 MB, 下載次數: 26

RANSO 42-C2DF1.part2.rar

1.91 MB, 下載次數: 24

RANSO 42-C2DF1.part3.rar

1.91 MB, 下載次數: 21

RANSO 42-C2DF1.part4.rar

584.98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修復,由於遇到說話從不講重點的賣家,問他有沒有貨,他不是不回,有回但就是不告訴你有沒有貨,不付款多 ...

請問你是在賣場問有沒有貨, 賣家沒有回覆你? 還是你直接下標後才問有沒有貨?

你不會是在賣場問都沒問, 就先下標吧! 這樣賣家有貨的話就會叫你滙款,
不用問也知道賣家有貨了. 那你就不能怪賣家沒有回你有沒有貨了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修復,由於遇到說話從不講重點的賣家,問他有沒有貨,他不是不回,有回但就是不告訴你有沒有貨,不付款多 ...

買家:已修復,由於遇到說話從不講重點的賣家,問他有沒有貨,他不是不回,有回但就是不告訴你有沒有貨,不付款多次詢問第三天才說有貨,換板後有給他看圖片,就不願意告訴你需改程序。
賣家:真的是這樣嗎?你是下標後再問還是未下標前詢問的呢?賣家沒有回答你嗎?是真的你有多次詢問嗎?是真的到第三天才說有貨嗎?換板後給賣家看圖片就要賣家跟你說故障點在哪,這樣對嗎?你有說你的電視尺吋和賣家的電視尺吋不同嗎?賣家真的沒有跟你說程序有可能不對應嗎?

買家:由於沒遇過程序不符的情況,基於板子如果有問題,要退別動板子是禮貌的情況下,也因為這塊板子有點氧化,怕是不良品,先詢問賣家意見,他只叫我請教維修專家,就是不告訴你是程序問題,甚至在我告知確定板子沒問題後,我會把程序搬過去時,明確告知我有能力移FLASH,卻只會說別動程序叫我退貨。
賣家:賣家真的沒跟你說程序不對也會有此情形嗎?遇到一個不懂維修的人,當然賣家不肯讓你私下去動程序IC,如果動到程序IC又損壞了那是不是賣家該倒楣呢?

買家:遇到好賣家二天就可以修好了,遇到這個我修了一個星期,還是上來發問才能修好的
賣家:你一開始就有跟賣家講電視尺吋不同的問題嗎?買家修了一星期真的是這個原因嗎?你問話的口氣真的很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