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V37G150 改樂華V56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19):
收到一台故障的大同V37G150 亮紅燈不開機
趁剛上完研習課記憶猶新時來改公板看看吧n_088|
2011年製造,還不算太舊的機型
內部照,目測無明顯故障零件
有5V待機電壓
電源板空板啟動,有12V
電源板空板啟動,24V也有
立刻向烏骨雞學姐買一套V56
液晶面板型號T370HW03
屏線腳位定義
VCC為12V
面板解析度為1920*1080
T370HW03的屏線是51pin,而公板附的配件是30pin雙8排線
所以我決定把兩種排線剪斷接在一起n_118|
因為我懶的再花錢去買現成排線
先在紙上先寫好哪幾條線需接上
手寫的是公板上屏線的對應訊號腳位,這樣就不會搞錯了
盜圖一下.....
接了兩條線後....我開始後悔了....真累人.....
應該買現成的才對:on_080|
公板屏線電源跳線接在12V
電源板5VSB與PON短路啟動
此機型背光為24V,所以我只拉了一條開關去給背光板
參考小溫大大的文章後,我也將機板上的電源孔座拔掉,直接焊上12V
線路大致接好後就開機看看囉
看到醜醜的畫面後就知道離完工不遠囉:on_136|
寫入對應的程序
wish大大有提供V56的程序載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24&highlight=V56
再把多餘的線材除去,固定主機板
換公板後畫面真的不錯,右邊的50吋新電視差點被比下去:on_089|
第一次改,搞好久,好在最後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可以來為他找主人囉 $..$

网友A:
馬上就學以致用了,太利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上就學以致用了,太利害了

哈哈~~其實以前就己經做過很多功課,只是一直沒決定去試改公板而己
再加上上課時講師有示範操作,所以這次改公板中間都沒遇到什麼問題,是一次OK

网友B:
請問公版有數位電視?有HIHD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公版有數位電視?有HIHD嗎?

公板沒有內建數位接收器,所以不能收看數位電視
需另裝數位機上盒接在HDMI上

网友C:
真有耐性....排線還一條一條慢慢接!

网友D:
排線用接的,真的很厚工,辛苦了,恭喜完修

网友E:
太強了,馬上學,就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耐性....排線還一條一條慢慢接!

接了兩條線就想停手了....可是又不能做一半丟著,只好接完他了
好險沒接錯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線用接的,真的很厚工,辛苦了,恭喜完修

接過一次有經驗就行,下次再遇51pin的就考慮找現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強了,馬上學,就會用了,

其實我作夢時己經演練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作夢時己經演練好多次了......

這招更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喔

网友:
恭喜完修, 學以致用

网友F:
這台37真的很怪..小弟手邊有2台...也是不開機
換了主板,對調了程序IC..連電源板也試著換過了..
顯示出來的畫面都有問題...已經先收起來,改天要來換公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台37真的很怪..小弟手邊有2台...也是不開機
換了主板,對調了程序IC..連電源板也試著換過了..
顯示出來的 ...

這台真的可以改公板,改了公板畫質變漂亮多了

网友G:
請問樓主,公板的背光控制是接在電源的ADJ還是BLO?

网友:
改公板後,比較舊的電視真的像找到新生命一樣,漂亮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公板沒有內建數位接收器,所以不能收看數位電視
需另裝數位機上盒接在HDMI上 ...

大大好:有數位電視公板了
全新DS.D3663LUA.A8.2.PA万能驱动板支持台湾/繁体DVB-T2/DVB-T/

這款數位公板可收22台
很好用也很好攺
可繁體字
功能比V56 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樓主,公板的背光控制是接在電源的ADJ還是BLO?

丫......還是被問到了n_098|
背光開關我是接BLO
ADJ.......我最後忘記接了......
但最後測試時背光亮度是可以正常調整的
所以可能有某個地方接錯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好:有數位電視公板了
全新DS.D3663LUA.A8.2.PA万能驱动板支持台湾/繁体DVB-T2/DVB-T/

看起來不錯喔.....有機會來裝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大好:有數位電視公板了
全新DS.D3663LUA.A8.2.PA万能驱动板支持台湾/繁体DVB-T2/DVB-T/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做電視公板給美國ATSC用的? 我曾經花了很多時間找都找不到!

就是說美國你可以改...但是不能用[TUNER]電視接收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了兩條線就想停手了....可是又不能做一半丟著,只好接完他了
好險沒接錯 ...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要買現成的lvds接線..要用哪一種? 有沒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要買現成的lvds接線..要用哪一種? 有沒有在賣? ...

peter5438大大~~我現在是直接去淘寶買下大多數常見的公板液晶排線,一包16種LVDS規格線
整組備好日後測試方便使用
如遇要改公板時,可能還是會拿公板附的排線或原電視內的排線來做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要買現成的lvds接線..要用哪一種? 有沒有在賣? ...

在台灣目前通常我用到就五種公板用屏線~都可以買到
30pin 的 單8 分左邊供電 右邊供電~ 二種
30pin 的 雙8 只有用到右邊供電 通常是22吋左右在用~
51pin 的 高解屏線 ~ 分左邊供電 右邊供電~ 二種

如果有遇到是插軟排的面板~30pin~
就換30pin 母座~就可以插一般屏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有沒有人做電視公板給美國ATSC用的? 我曾經花了很多時間找都找不到!

就是說美國你 ...

原來 美國的數位電視系統 跟我們不一樣

网友J:
請問 改公版後。本來的液晶電視後面的蓋子會不會鎖不回去。畢竟不是同系列的 後面的孔洞應該不同
如hdmi 在左邊。公版的在右邊這樣能裝 後面蓋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 改公版後。本來的液晶電視後面的蓋子會不會鎖不回去。畢竟不是同系列的 後面的孔洞應該不同
如hdmi 在 ...

公板的面積很小,不太會有背蓋鎖不回去的問題
孔洞不合,找不到螺絲孔,就請自行發揮室內設計DIY的天份
或者參考其他版友改裝經驗,利用珍珠板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