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電器觸點應怎樣清洗

楼主(2017-10-19):
因擴音機左右聲音不平衡,檢查是繼電器觸點不良,把繼電器浸泡清洗,然後用暖風吹乾,這樣可以?
請各位指教

网友:
線圈應該吹不乾吧,用接點復活劑或砂紙打磨比較實在

网友:
玻璃纖維擦擦筆,擦亮後再噴點 WD40 防止接點又快速氧化。
請注意不要太用力,接點表面多鍍有一層貴金屬如白金,常常擦也不行會被磨掉,緊急救援個幾次是沒問題,最好是換成優良品牌的密封型繼電器才能一勞永逸。

网友:
第一次看到繼電器內部,
很好奇這殼是如何打開的?

网友A:
有些零件確實可以透過 diy 整新後,可再使用一段時間,

但是.......

直接換新吧!

這種繼電器應是通規,價格也不貴,消耗品,更換新品可以檔久一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零件確實可以透過 diy 整新後,可再使用一段時間,

但是.......

這型號繼電器沒有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型號繼電器沒有新品

522繼電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0119246321

网友:
換新的吧。買新的之後,
你可以把舊的拆來看看。有興趣在顯微鏡下看一看。
其實,多做些什麼處理都是枉然...

网友:
這種東西看腳位可以用就OK.其實你要清的地方已經碳化.間隙很小,基本上清不到,真要清,用銅油擦看看吧.

附帶一提.DC24V 的電控很常用,你可以買OMROM的.

网友:
應該用砂紙磨一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