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小米延長線改台灣常用三孔接頭

楼主(2017-10-19):
拿到一條小米延長線,外觀質感不錯,但是插頭就是大陸的接頭,要使用還要轉接頭,
整個就是不好用。
一把火起來,改~
外觀

拍不出的字樣

還用特殊的三角螺絲頭

拿來一條電腦電源線剪掉代替

這樣就滿意了嗎?
當然不是,再改可以插三孔電線~

這樣才爽~
(接地pin可能會接觸到的銅片都要磨掉,避免意外)

网友A:
接地腳可能會接觸到的銅片最好能再包覆絕緣, 某些習慣不良的在插拔時會前後晃動, 有點風險.
另外磨掉的部份也要稍微補強, 畢竟那是主迴路, 真的用上10A負載時還是有差的.

网友B:
這樣實際上不是沒有接地了!?還是我漏看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腳可能會接觸到的銅片最好能再包覆絕緣, 某些習慣不良的在插拔時會前後晃動, 有點風險.
另外磨掉的部份 ...

因為這只有我在用(獨居老人?),所以會小心的,還有那個孔也開的特別小要晃動也要出蠻力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實際上不是沒有接地了!?還是我漏看什麼!?

沒有漏看~ 真的沒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漏看~ 真的沒接地~

除非再加工把接地延伸連接起來...好像愈來愈搞剛了XD。

网友C:
那個接地很棒但看起來真的有點心驚膽跳,確實沒有再獨立接地沒錯因為估計也沒空間樓主kxmil才這麼做的吧

建議還是要絕緣一下免得放煙火小事人要是受傷就不好了

网友D:
我比較好奇的是.通常用來做延長線的線材必須是2.0mm平方.
一般普遍的電腦電源線是0.75mm平方.
版大不知有沒有注意到.合不合用

网友E:
買現成的延長線不就好了、改這麼多、會不會有安全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再加工把接地延伸連接起來...好像愈來愈搞剛了XD。

目前也在想有什麼好方法來連接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接地很棒但看起來真的有點心驚膽跳,確實沒有再獨立接地沒錯因為估計也沒空間樓主kxmil才這麼做的吧

收到~ 現在在想方法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較好奇的是.通常用來做延長線的線材必須是2.0mm平方.
一般普遍的電腦電源線是0.75mm平方.
版大不知有沒 ...

這個改之前有考慮過,原電線是2.0mm的,我改的是18awg的(大约0.82mm2)有大一點點,不過我不會接大電力的設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現成的延長線不就好了、改這麼多、會不會有安全疑慮?

主要是看中他的3孔usb 充電,不然是多改的~(還有這個延長線是免錢的....)

网友:
外面一般延長線是1.25mm2
如果他用2.0mm2是比較好
大大用0.85可能要注意插頭功率,大約770W. 可能兩台電腦就快爆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