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溫度調整問題?

楼主(2017-10-20):
不過有一些問題  想請教一下

綠圈中的螺絲轉左或右可以調高或低溫度
但是籃圈中的螺絲 不論頂到(鎖緊)或沒有頂到調溫版
對跳開溫度設定都沒有反應  以反覆測試多次
跳開聲音有點悶
請問是不是甚麼地方有問題

网友:
大同跳馬 調整溫度
1. 藍色那個螺絲(最下方) 不要動
2. 先將紅圈那2顆螺絲(中間)鬆開一些 不要鬆太多 約半圈即可
3. 要注意綠圈那螺絲(最上方) 先將螺母退鬆 如溫度不夠就往內鎖緊 溫度太高了就退一些出來

備註 : 綠色螺絲頭有六面  一面溫度約10-15度 溫度越高時調越少  溫度彈片用久後也會疲乏 也會有誤差
一般10人份電鍋溫度在 132-138度  能調到135度最好 不要超過138度

网友A:
樓主拆修後
固定回去的零件
保溫加熱板固定位置不對

溫控開關少鎖一顆螺絲
所以導熱不完全
溫控開關的固定螺絲,需有平滑絲的
(您圖片中螺絲都混再一起了,拆機前請先拍照存檔,方便裝機時的比對)
下圖,是樓主修復回裝元件位置錯位 與螺絲少鎖的問題點

正確元件安裝位置
與螺絲選用差異處
如下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拆修後
固定回去的零件
保溫加熱板固定位置不對

e大真得夠專業,零件安裝位置,螺絲短缺及規格不符的缺失,

全都逃不過您的法眼啊

网友C:
細看之下
這台電鍋的電熱片壓板 好像是鐵鑄厚板
這種現在應該沒有了  這種壓板壓合度比較好

网友D:
heater最好換老式的加鐵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eater最好換老式的加鐵片

兩種加熱片可互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e大真得夠專業,零件安裝位置,螺絲短缺及規格不符的缺失,

全都逃不過您的法眼啊 ...

上個月
剛好家中電鍋剛換加熱片
還有一點點記憶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細看之下
這台電鍋的電熱片壓板 好像是鐵鑄厚板
這種現在應該沒有了  這種壓板壓合度比較好

網拍有看過副廠替換壓板,就長那個樣
材質是黑鐵厚板沖壓成型
上個月,自己也買過一片替換使用中

另外1樓開板大的壓板 與 穿孔處的電源鎳鉻絲太靠近了
雖然電源線套有絕緣陶瓷
但樓主的看起來,太接近加熱片電源線了
實際上不知是否真的電源線靠到壓板孔 (有短路隱憂)
鎖定壓板時應可調整位置,盡量讓電源線穿過通孔中間

下圖是
正/副廠加熱板間的小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兩種加熱片可互換嗎?

可以互換沒問題~採用壓板跟加熱片兩種分離的時候
更換上建議要注意壓板的調整不要短路到
加熱片安裝前也要看一下內部的加熱絲有無凸出來,以前維修時有遇過凸出雲母片一點點的
然後接觸到內鍋部份造成電鍋會有電人的情形

楼主:
請問正廠加熱器如何購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正廠加熱器如何購買

正廠  找大同3C店 或 大同公司維修站

副廠加熱片不比正廠差 副廠可買三線式的 含保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廠  找大同3C店 或 大同公司維修站

副廠加熱片不比正廠差 副廠可買三線式的 含保溫線

已經有保溫片,可以買三線嗎? 如何接線(三線有比較耐用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經有保溫片,可以買三線嗎? 如何接線(三線有比較耐用嗎?)

買兩線就好了,
不然下次斷保溫線,
又要重新買過.
現在電鍋調整好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有保溫片,可以買三線嗎? 如何接線(三線有比較耐用嗎?)

三線跟二線同價格  買三線的
那保溫片要留著 不要丟掉 能當其他保溫用 或當備品

加熱片 中間那條線 接到右下紅圈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買兩線就好了,
不然下次斷保溫線,
又要重新買過.

還在問買 正廠或副廠 當然還沒調整好

買三線的 先將保溫片留下 不要丟掉當備品用
如果萬一真的三線的保溫線斷了 不必重新買加熱片 將保溫片裝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