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UA40F5500AM 40吋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20):
三星SAMSUNG UA40F5500AM  40吋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三星SAMSUNG UA40F5500AM 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SAMSUNG UA40F5500AM

拆機.

主機板.

三星SAMSUNG面板.

邏輯板.

電源升壓板.

拆面板囉.

背光模組.

到這裡都還好.

單兵注意.左方出現異狀.

安娘喂!火燒LED燈條.

再差一點可能就危險了.

還記得上次這篇火燒背光模組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46-1-1.html

剛好有拆機的LED燈條更換.

試點燈.全亮就沒問題了.

再測試一下面板影像.畢竟拆面板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靠~~~~看到燒起來也蠻有創意的麻

网友:
要慶幸 沒短路
不然災情應會擴大

网友:
請問  為何此機種燈條 要加12V 24V 二極體  且都在這個地方  燒起來       若維修時  把這些 12V 24V 二極體   除去會有好處  或有不良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