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V42P740 無聲或沙啞 處理

楼主(2017-10-21):
台達 電原板特好值料

台達 電原板特好值料
這機種用料實在  不愧是大公司  喇叭用料太好  也出問題  如下

銘板 此台是無聲 顧客從沙啞聲漸使用到無聲終須處理

銘板   此台是無聲  顧客從沙啞聲漸使用到無聲終須處理

使用我認為是較高階喇叭

使用我認為是較高階喇叭

斷了

斷了

找一個裝的進的喇叭

找一個裝的進的喇叭

OK 有聲 音質 也好

OK  有聲  音質 也好

主板

主板

畫面正常 本次修聲音 謝謝觀賞

畫面正常  本次修聲音   謝謝觀賞

网友:
哇!!喇叭也能修,太強了.......
小弟我就直接拿一顆拆機的來換上了..
前陣子買了台小擴大機....接上電視喇叭來聽歌....
比用一般電腦喇叭好聽多了..
感謝分享..

楼主:
沒交代清楚  是換喇叭  因這型使用新型喇叭  碰到較多台故障  不用找主板毛病  無聲 或沙啞  是薄片式引線震斷了 我無能力單修喇叭  直接換喇叭就好

新型薄喇叭 與傳統比較

新型薄喇叭 與傳統比較

找小型一點才放的進機可內 否則就得外掛

找小型一點才放的進機可內   否則就得外掛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