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修hTC ONE M7短路黑屏

楼主(2017-10-21):
我昨晚修hTC ONE M7時, 在分離電池排線時,不慎鑷子尖端把主機板上有金屬隔離罩碰了一下,短路一閃非常非常小的火花,結果手機開機黑屏了,但是開機機身有震動的開機動作,接上USB到電腦能看到HTC Sync Manager有啟動.除此之外手按手機的電源與音量鍵,還是依樣黑屏,這手機是不是主板掛了,沒得救了?

网友:
鑷子指的地方是電池端接口,若使用金屬鑷子很容易誤觸短路,下次記得使用塑膠工具
M7有開機反應的話只能先往好方面想,找個良品液晶總成交叉測試就知道是不是主機板故障了

楼主:
不打算再修,考量到再支出並不划算,學到經驗,應該用陶瓷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打算再修,考量到再支出並不划算,學到經驗,應該用陶瓷鑷子

前幾天一台hTC ONE M7拆壞面板.
可以送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一台hTC ONE M7拆壞面板.
可以送你試試!!

我的hTC ONE M7會造成黑屏,現在回想當時太冒進,我用吸盤把屏幕面板取下,由於hTC膠黏屏幕很緊,拉拔吸盤時一時不很平整,等於是掀開彎曲, 等取下瞬間還聽到喀擦聲,我完全不知屏幕被我手殘毀了,即便整機裝妥一開機就黑屏了,至於鑷子短路應該不會讓主機板掛掉,因為短路是電池接口與金屬遮罩,遮罩殼通常是接地的,這是我的判斷.
我之所以要修這台手機,是因為我的耳機插在手機上,耳機又是黑色的,手抓取手機沒注意耳機線已經被勾住了,一抓一扯手機離手飛出去,一摔把後鏡頭的對焦失效,鏡頭的音圈馬達震壞了,於是買了一台零件機來換鏡頭,零件機本身也是黑屏,我後來把我的主機板裝到零件機,一樣黑屏,說來拆hTC是公認最難拆,因為hTC不採用外殼螺絲固定設計,都用膠合模式,黏膠是最難處理的,也是維修最大風險.
我還是很感謝你願意讓我試你的手機,但是我用不到了,一樣把屏幕拆壞了就不用試了,再次謝謝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hTC ONE M7會造成黑屏,現在回想當時太冒進,我用吸盤把屏幕面板取下,由於hTC膠黏屏幕很緊,拉拔吸盤時 ...

HTC M7 這支真的很難拆...有時拆到雙手無力發抖,汗流全身
真不曉得原廠黏這麼緊要做什麼n_16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C M7 這支真的很難拆...有時拆到雙手無力發抖,汗流全身
真不曉得原廠黏這麼緊要做什麼 ...

我是撬刀下錯位置了!!

烘烤後...下撬...很緊...稍使力....

玻璃撬起來了...下邊還帶三張偏光.勻光片.......破了!!
偏光.勻光片可能有隔熱作用. 烘烤熱力能否達到下邊的膠......有點懷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撬刀下錯位置了!!

烘烤後...下撬...很緊...稍使力....

很正常的...很多手機原廠設計組裝時本來就沒留拆機後路,自行處理時往往拆A壞B
組裝的這麼密合,換成原廠工程師來拆也不會好看到哪去的
一切只能憑手感和經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的...很多手機原廠設計組裝時本來就沒留拆機後路,自行處理時往往拆A壞B
組裝的這麼密合,換成原廠工 ...

請教手機修護專業用的是哪種黏合膠? 能介紹幾款嗎? 我用過一般文具店常賣的黃色強力膠,黏了等於沒黏一樣,輕輕一掰就開了,毫無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手機修護專業用的是哪種黏合膠? 能介紹幾款嗎? 我用過一般文具店常賣的黃色強力膠,黏了等於沒黏一樣, ...

T8000
E8000
B7000
這三種都是常見的維修用透明膠水,凝固後呈半透明色
我也不知道差異性在哪....單價低,好用就行

手機.平板維修.面板.背蓋貼合.手機支架
鞋子脫膠.黏鑽膠、布類貼鑽、手機貼鑽、汽車貼鑽、水鑽 DIY 貼鑽等.
可黏貼大部份材質

楼主:
感謝提供這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