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筆電變壓器 19V 4.74A 90W檢修

楼主(2017-10-21):
ASUS筆電變壓器的接頭,好像都是這種5.5/2.5 通用型的
19V 4.74A 90W的變壓器也很多別牌筆電在用
網路上雖然一顆白牌,或重新貼殼只要250 350,但原廠的一顆也還要700 800
剛好有機會收到一顆變壓器,想請教看看可能是什麼問題
看看是否有機會修復~~

目前變壓器上面,19V輸出那邊兩顆25V 680u電容外觀無異狀,已經換新
中間變壓器旁邊有顆小電容,外觀也無異,50V 33u也已經換新

爬版上文章,先行更換上述三顆電容後,上電之後還是只會有一聲高頻上升的聲音
但是變壓器LED不會亮,輸出端測量是0V
不曉得還有沒有別的零件可以試著換看看
(最大那顆有點貴,加上爬文也比較沒看到壞掉案例,所以沒換)

謝謝大家

网友A:
量測變壓器有無輸出,如果沒有電壓那就是前端一次側有問題 找電晶體檢測有無供電

网友:
Q1/Q2 是檢查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測變壓器有無輸出,如果沒有電壓那就是前端一次側有問題 找電晶體檢測有無供電 ...

擴大範圍搜尋站內文章,有的文章案例有提到,白膠弄開會有意外的驚喜(看到斷腳的元件 二極體之類的)
興致沖沖的把白膠割開,解焊下來測量,結果都頭好壯壯....
正準備要丟的時候,看到一篇雄爸的文章(一開始我搜尋ASUS 以至於漏了HP)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AD%86%E9%9B%BB

結果接頭測試真的短路....果然還是要從使用習慣去下手阿....
把輸出的兩條線移除後,就可以正常輸出19V了
1.不過有個問題....請問清掉的白膠要補回去嗎?那麼名稱是什麼?
2.另外外層金屬鐵殼有很多3M淺黃色的膠帶  黏性如果不好了  可以改用一般電火布代替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擴大範圍搜尋站內文章,有的文章案例有提到,白膠弄開會有意外的驚喜(看到斷腳的元件 二極體之類的)
興致 ...

白色的膠通常用來做固定的 , 也就是說你的POWER若不小心掉落 , 不能造成短路 , 或元件掉落 !

膠帶用電火布可能不是很適合 , 因為遇熱很容脫落 !!

你自行上網找一下應該可以找到一些資訊 !!

网友:
2.另外外層金屬鐵殼有很多3M淺黃色的膠帶  黏性如果不好了  可以改用一般電火布代替嗎?

那個是高壓絕緣膠帶(麥拉),你可以用雙面膠貼在上面,再貼在原本的位置,一樣會有絕緣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擴大範圍搜尋站內文章,有的文章案例有提到,白膠弄開會有意外的驚喜(看到斷腳的元件 二極體之類的)
興致 ...

港都狼仔的大作。

楼主:
沒錯!!要感謝許多前輩熱心指導,這裡才有很多豐富的資源,開創許多樂趣
補充參考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93%E5%99%A8%2B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膠通常用來做固定的 , 也就是說你的POWER若不小心掉落 , 不能造成短路 , 或元件掉落 !

膠帶用電火 ...

感謝您!樓下有提到了  原來是個專有名詞,叫做麥拉膠布

另外請問這種白色的膠,一般使用者可以自行買來再補回去嗎?(要搜尋什麼關鍵字)
如果有上膠 可以比較耐震  那我還是傾向要上膠
畢竟筆電變壓器是攜帶型裝置,有時候難免還是意外會摔到
要是摔到然後短路爆炸  那就蠻危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樓下有提到了  原來是個專有名詞,叫做麥拉膠布

另外請問這種白色的膠,一般使用者可以自行買來 ...

電子白膠 電子材料行應該有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要感謝許多前輩熱心指導,這裡才有很多豐富的資源,開創許多樂趣
補充參考連結
http://bbs.pigoo.c ...

比較好奇你是怎麼拆開外殼而不損壞并保留完整的外殼,這種外殼外表很難拆。怎麼拆的??謝謝

网友:
原廠變壓器通常定會有做輸出短路不供電的安全措施,那線打從買來被機主蹂躪那麼久,裡面線束很容易受損(甚至短路),所以拆蓋後先量輸出線束是否完好是檢修必備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好奇你是怎麼拆開外殼而不損壞并保留完整的外殼,這種外殼外表很難拆。怎麼拆的??謝謝 ...

有損傷喔  這種超音波膠合的  應該沒有辦法不破壞吧
倒是上次我有一台ASUS VX239的螢幕送修
原廠說更換板子,結果回來我看,邊緣完全沒有拆過的痕跡...我也很想知道是怎麼做到的
(我平常把螺絲鬆開後,就用扁扁的塑膠翹一些起來,然後玩刷卡,一一把卡榫弄開
但是這樣溝槽都會有明顯刷卡過的痕跡,有的卡榫甚至會斷掉...)

我當下很疑惑,想說不會原廠耍我說有換吧
有天我就真的拆開來,裡面那種銀色的膠帶是的確有一些破損  或撕起來貼過的痕跡
我很好奇原廠是怎麼做到的...明明有更換內部,外觀卻完全看不出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損傷喔  這種超音波膠合的  應該沒有辦法不破壞吧
倒是上次我有一台ASUS VX239的螢幕送修
原廠說更換板 ...

但你拆的的確沒傷到外殼,至少我看不出來就是輸出端線材有破損。我手上有幾個問題筆電電源,上次試著拆一個維修,外殼都砸變形了,邊緣都弄了一大洞也死活拆不開。最后放棄了。這超音波膠合的構造,比用膠水粘合的還牢固,你是怎麼拆的?說一下,我試試能不能按照你拆的方法拆一個試下。

网友:
今天剛好才修了兩個變壓器,都是接頭處內部線短路,導致不輸出電壓
還改了一個asus 肉身,acer 接頭的變壓器,因為我缺acer 的

打開外殼一個電感就掉出來,應該是我拆的時候太暴力了,腳都斷了,就手術加長一下

利用原本剪掉的電線外皮當絕緣層,剛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你拆的的確沒傷到外殼,至少我看不出來就是輸出端線材有破損。我手上有幾個問題筆電電源,上次試著拆一 ...

因為這個是朋友的變壓器(女性)
所以我還很搞工的邊緣都用手鋸
鋸的差不多後,才用平常的方法,用一字起子底子,槌子多點敲敲敲
最後就會敲出一個裂縫,可以拔開
(平常是直接敲 沒有再用鋸的)

可能是上面照片沒有拍到接合處,所以您覺得很漂亮吧~~
接合處還是會有明顯的痕跡,直接裝回去都還會有縫
我都上膠水,再用黑色電火布沿著裂縫包一圈,當作沒看到

网友:
變壓器收線時不要用力纏繞在本體上,這樣很容易導致出線處及線體受損而發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