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5A78L-M LX3 5VSB_ATX 短路

楼主(2017-10-21):
無待機燈, 5VSB_ATX對地短路, 照片右下角SPEAKER字樣上方有
sot-23封裝之元件, 絲印702-字樣, 是否為2N7002? 其1,2腳均
對地短路, 懇請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電源綠色線電壓多少

http://bbs.pigoo.com/thread-59763-1-1.html

网友:
是2N7002,n沟道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的點位圖及各位先進的指導, 因為板子在公司, 所以明日回報.
綠色電源無電壓, PSU 確定良好.
報告班長, 一看到那個燙字, 小的就不敢下手去摸.

网友A:
貼片三極管印字對照表:https://wenku.baidu.com/view/bb2810fe9e31433239689364.html

貼片三極管印字 702

貼片三極管印字 702

楼主:
更正:
1.綠色電源有1~4v的跳變
2.SQ1為小的未取下CPU 量測結果, 取下CPU 後, 1腳無對地短路.

小的比對點位圖發現有幾處+5VSB與+5VSB_ATX在板子上是線路直連, 並無上元件,
是否可能+5VSB有某個元件導通, 以致+5VSB_ATX對地短路?
下圖紅圈內是板子無上件而線路直連

下圖紅圈內是板子上有使用+5VSB可能導通的元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片三極管印字對照表:https://wenku.baidu.com/view/bb2810fe9e31433239689364.html

謝謝您的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正:
1.綠色電源有1~4v的跳變
2.SQ1為小的未取下CPU 量測結果, 取下CPU 後, 1腳無對地短路.

OR25 先拆下測量兩邊電壓 看綠色線路是不是正常 有可能EC掛了 如正常在檢查OR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25 先拆下測量兩邊電壓 看綠色線路是不是正常 有可能EC掛了 如正常在檢查OR28 ...

報告:
OR23拆掉後, +5VSB_ATX對地無短路, OR25 #PSON端有1~4V跳變, 所以EC掛了嗎?
還是再拆OR28?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OR23拆掉後, +5VSB_ATX對地無短路, OR25 #PSON端有1~4V跳變, 所以EC掛了嗎?
還是再拆OR28? ...

OR25拆掉兩邊電壓O_PSON#_R O_PSON#   #PSON還是跳檢查 這六顆元件相關線路 OQ3這顆可能比較有問題

楼主:
將POC19取下後, +5VSB_ATX無對地短路, 待機燈亮, O_PSON# 5V, PWRBTN#_PANEL 3.3V ,無法開機.
將OR25 & OR28焊回, 開機成功.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特別是獅子魚大的點位圖及指導.
BTW, POC19不上有關係嗎?

楼主(2017-11-22):
過幾天, 本來會顯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後來變成開機跑碼到2A後自行斷電關機, 這要從何查起? ORN1這顆822的pin4有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