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JR 90 電盤(四行程機車)化油器版,使用三用電量.....

楼主(2017-10-21):
這一台是 光陽 JR 90cc 化油器版 ,其實我修了那麼多機車,我很少修到,電路問題

請問,我這樣量,應該沒有錯吧,因為電盤只有兩條線,一條白,一條黃

但是,發動的電盤的電壓,只有4.2v ,檔位應該也沒有錯吧,(這真的要換電盤了嗎?)
這一台的回充到電池只有12.2,其實是不正常,

网友A:
我是不知道電盤是什麼?發電機出來是交流,整流之後才是直流,你的電表是使用直流檔,要測量的地方是要整流器之後才有意義,如果測量點是整流之前就要切在交流檔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電盤是什麼?發電機出來是交流,整流之後才是直流,你的電表是使用直流檔,要測量的地方是要整流 ...

這個東西,有人說 電盤,內仁,線圈,其實都是一樣,汽車界都說是發電機
我有用交流檔 AC ,我都用這一檔量家用電110V

网友B:
感覺應該還有一條綠線,沒測量到
這顆電盤應該是三線輸出的

另外這台充電系統應該是單向半波
所以電表黑棒置於綠線(車台接地)
紅棒在測量白線看看

正常待速應該要超過ac 12v

网友:
如果是兩線接頭,應該是測量到電動阻風門的線了吧?
應該是拆開磁電機(或整流器)的接頭,啟動引擎運轉後,使用萬用表ACV檔測量磁電機的白、黃兩條線,各自與接地之間的電壓,把油門加速至最高電壓讀值,其結果白線應該會比黃線稍高,將這個交流電壓讀值與正常規格相互比較,進而研判電盤之良好與否。
電動阻風門的交流供電線,是有經過一顆水泥電阻降壓後的電壓,一般應該會在8~15VAC之間,4.2VAC是有點偏低。

网友C:
老實說 我也沒遇過沒充電問題 都是備用一顆整流器來交換測試
水泥電阻與燈泡任何一個掛點 都會影響到充電數值 都會被拉高

网友D:
這台小弟沒拆過,不過電路應該跟高手系列差不多

請您檢查整流器是否是4線式,是的話依照電路圖抓線
小弟也覺得您量的線應該有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東西,有人說 電盤,內仁,線圈,其實都是一樣,汽車界都說是發電機

我有用交流檔 AC ,我都用這一 ...

兩陽系列綠線是共同負極,黑線是共同正極

請您在未拆開接頭的情況下發動,再量整流器端子電壓(這時不要拆開接頭),電表黑棒接綠線,紅棒量剩下各點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實說 我也沒遇過沒充電問題 都是備用一顆整流器來交換測試
水泥電阻與燈泡任何一個掛點 都會影響到充電數 ...

這一台是我朋友的,因為以前有被別人改過HID,電瓶常常沒電,後來我拆掉了,拆掉後大概一年半電,就要換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小弟沒拆過,不過電路應該跟高手系列差不多

請您檢查整流器是否是4線式,是的話依照電路圖抓線

整流器跟DKU,GY6,都可以通用

网友: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AC檔量黃/白是沒錯,黃線是白與綠,線圈中間抽頭的有電壓是OK的。
剩下任一組量測或交叉比較就有答案了。
要量黃/綠(或對地(機殼)),樓上#5 chhunpin 大有說自動阻風門的還有電壓調整器。
AC檔量白/綠(或對地(機殼)),這是經由電壓調整器供給電池(全電壓)。
如果使用沒多電池就會沒電,哪只能說檢查是否有漏電。
另鉛酸電池只要一經過度放電,哪怕是新品在好恐也老化,此部分非三言兩語能解說,有機會在介紹。

网友:
請雨知大您對照小弟的電路圖跟您PO的內仁照片,為何綠線是獨立的
沒意外的話應該白線是低壓輸出,黃線是高壓輸出,黃線另一個用途是不整流直接給大燈用
原廠維修數據測內仁好壞,是白線跟車體阻抗0.2-1ohm,綠線跟車體阻抗0.1-0.8ohm
也就是測黃白線間電壓,您量的是大燈跟充電電壓差

网友:
看圖說故事

請您參考

网友:
看圖說故事?
嗯!

這圖及文字說明一貼出來,就很清楚而明確,changold2大的理解力不太夠?而wkm大則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錯誤了。

即使在網路上找得到DIY相關完整的資訊,甚至取得、擁有車輛維修手冊,實務上,仍然需要同時具備相當程度的的專業理論基礎及檢測維修實務理解能力,否則往往也是有看沒有懂,甚至對於網路上似是而非的論述,無從判斷正確性、可信度而只能遷就於人云亦云。

1.AC檔應該是要測量黃/綠及白/綠兩線輸出電壓,不是「AC檔量黃/白是沒錯」。
AC檔量黃/白,當然不對。白、黃兩線不都是正極輸出嗎?表頭正負測試線,同時量測正極線?
2.應該是,白線才是高壓輸出(整組線圈輸出的出線),黃線則是低壓輸出(整組線圈,從中央抽頭輸出的出線)。
3.依樓主po出的圖片顯示,其只有單測一處地方的電壓,請問要怎麼測知了解大燈跟充電電壓差的數據?
如果要測知了解大燈跟充電電壓差,應該是要分兩次測量,分別測量出大燈及充電電壓各自的電壓值,再兩者相減才對吧?
4.維修手冊以下文字不是已經敘述得很清楚的嗎? 這不是我自己創作出來的言論。
交流發電機充電線圈之檢查:
使用三用電表測量交流發電機白色線與車體搭鐵之間的抵抗值?
交流發電機照明線圈之檢查:
使用三用電表測量交流發電機黃色線與車體搭鐵之間的抵抗值?

據此而論,既然手冊已載明線圈電阻的測量,是量測黃/綠及白/綠兩線各自的阻值,為何測量線圈發出的交流電壓時,反而就變成是測量黃/白線之間的電壓呢?
其實單看電路圖,就已經可以確定應該是要測量黃/綠及白/綠的電壓了。
因為白、黃兩線都是正極輸出,把電表的正負兩根測試線同時測量兩根正極線,在此案例中沒有意義,眾所周知,一正一負才能得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電氣回路。

原廠維修數據測內仁好壞,是白線跟車體阻抗0.2-1ohm,綠線跟車體阻抗0.1-0.8ohm。
5.應該是說,其實,要量測判斷摩托車內仁的好壞與否,有很多種方式。
因為摩托車內仁的直流輸出,是直接取自交流發電而來,就像自來水公司的水壓一樣,如果源頭水壓就已不夠,末端管路的水壓,定然不夠(地形高度高低差等外力的影響,暫且不論),同理可證,摩托車內仁的交流輸出,如果交流的發電量自始就不足,則直流發電量的輸出,定然也是不足的,如果您要跟我說,不一定的話,我可以跟您講,那除非是有鬼神在後面加壓推動,不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測量內仁的交流輸出電壓是否足夠,當然也可以是正確判斷其良好與否的一種方式,只不過,視製造廠商維修手冊說明的方式不同而異,有些車廠是以額定的轉速下,需能輸出多大的直流電壓及電流來判定良好與否(例如您所提出的維修手冊資訊車種),有些則是只有直接明定額定的轉速下的交流輸出電壓值,沒有額定的轉速下,需能輸出多大的直流電壓及電流的數據(例如kawasaki z1000),要知道的話,就只能自行測試,才能了解數據。
對岸甚至有摩托師傅是直接用測量線圈短路電流,來判定良好與否,當然個人覺得不足取,短路對線圈本來就是一種潛在傷害。

网友D:
其實AC檔量黃白線也是可以,因為目前市面上除了早期的KAWASAKI B1跟SUZUKI 的雄獅巨力外,150CC以下機車幾乎都是交流發電機,所以發電機輸出是交流沒錯,當然由黃綠間電壓跟白綠間電壓比較符合對電系的原始設計

黃白線間電壓也可以回推發電狀況,因為不是原廠建議的量測方法,必須由維修者自行實驗建立相關數據

网友:
小弟也很少依照手冊寫的測電系阻抗,因為個位數的阻值很容易受到電系零件氧化生鏽影響
更何況小弟的電表才140大洋,低阻值根本測不準

楼主:
感謝分享,等我休假時,在來研究看看,其實以前修機車時,SOP都麻是這樣,客人機車牽進來,說沒電,就換電池,換好電池,發動,打開大燈,油門催兩下,就知道整流器壞了,就換,過了三天又沒電,換電盤,就這樣,

网友:
1.個人於14樓的第一點論述: 有關「白、黃兩線不都是正極輸出嗎?表頭正負測試線,同時量測正極線?」
這段文字有打錯的地方,修正如下:
白線是正極輸出無誤,而黃線雖然是交流輸出,不分正負,但單相半波的車種,就整體電路圖而言,磁電機線圈的白、黃線,各自構成一個獨立而完整的供電輸出回路,是故應該是測量黃/綠及白/綠兩線輸出電壓,方為正確。
2.個人於14樓的第四點論述: 有關「因為白、黃兩線都是正極輸出,把電表的正負兩根測試線同時測量兩根正極線,在此案例中沒有意義,眾所周知,一正一負才能得以構成一個完整的電氣回路。」,修正為刪除。
3.單相半波的車種,就整體電路圖而言:
1.磁電機線圈白線電路走向:磁電機線圈 - 整流器(整流輸出) - 蓄電池(正極)充電用 - 另一端負極接地,構成電氣完整回路。
2.磁電機線圈黃線電路走向:磁電機線圈 - 電動阻風門(交流供電)及整流器(僅限壓未整流) - 交流供應大燈等燈系用電 - 另一端接地,構成電氣完整回路。
磁電機線圈的白、黃線,各自構成一個獨立輸出回路供電,是故維修手冊會說明測試方法,就是分別測量白/綠及黃/綠兩線與接地之間的阻抗值,而非測試白/黃線的電阻阻抗。

這樣的論述已經很清楚,再看不懂我也沒辦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AC檔量黃白線也是可以,因為目前市面上除了早期的KAWASAKI B1跟SUZUKI 的雄獅巨力外,150CC以下機車幾 ...

古今中外,所有的發電機都是交流發電機,自古至今皆然,天下的烏鴉一樣黑,沒有例外,直流發電機所產生的電也是交流電,只是經過整流子整流輸出而成為直流電罷了。

网友E:
電表負極 ------- 車台
電表正極 ------- 黃 . 白
發電不良?  接地不良?  漏電?  吃重電?

修車電流表是必須品

网友:
chhunpin大您是重車車友嗎,交流核心輸出直流的發電機,大多用在大型重機上
BMW R1100
小弟連1個輪子也買不起

不過當年反共抗俄勤儉建軍時,上面提到3種瓦斯行的最愛,用的是電動發電機
本體是1顆直流馬達,通電是啟動馬達,引擎發動後轉動時就是直流發電機,老一輩的騎這種車發不動先檢查卡夢
就是發電機碳棒,因為這個是消耗品

KAWASAKI B1 SUZUKI 雄獅 巨力這3隻烏鴉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表負極 ------- 車台
電表正極 ------- 黃 . 白
發電不良?  接地不良?  漏電?  吃重電?

您真內行,所以原廠維修手冊也提到要測漏電流
看來原廠對自己的線組品質也沒啥信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等我休假時,在來研究看看,其實以前修機車時,SOP都麻是這樣,客人機車牽進來,說沒電,就換 ...

沒辦法,台灣的機車行修車技術大多是師徒制傳承,師傅就是這樣教
雨知大您應該跟小弟一樣,目前不是靠修車吃穿,修車的大難題是沒抓出確實原因就直接用代換法會產生一堆呆料

网友F:
车用发电机, 看似简单, 很多学问, 从17世纪开始演进
以前看过, 忘记在哪里下载的, 只要把它看成一个 DC 串激式马达, 大概容易估计啥出问题

网友:
馬達發電機,由外部電源供(通)電運轉的時候是馬達,當外部中斷給電改由引擎動力帶(驅)動的時候,就變成發電機,一般功率沒有辦法作很大,用在重機引擎是還OK,在台灣這種車輛上使用的馬達發電機,還沒有很常見。
馬達發電機,所發出的電力一樣也是交流電,經整流子轉換為直流輸出。

我不是重機車友,一來車價太高、原廠零件是既昂貴又不易取得(鎖料),二來我不想騎很快,又需要年度驗車,太麻煩了,三來我不希望騎車的時候,總是有四輪以上的汽車,直接跟在後面,一有意外就是非死即傷,至少儘可能避免之,我自己本身也沒有騎重機上快速道路或國道的需求,只是進口重機要找維修手冊,往往容易了許多,一般來講,其實重機維修對我而言不是太困難,只是基於前述一些考量,我不會買重車,即便是二手也一樣。
再說,國內坊間的一些重機店家,好像也是沒有辦法保證出售後的重機,將來若有各種疑難雜症,都能順利排除解決的樣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车用发电机, 看似简单, 很多学问, 从17世纪开始演进
以前看过, 忘记在哪里下载的, 只要把它看成一个 DC 串 ...

天阿,這種資料您都找的到,KAWASAKI B1的調壓器(底類)就是這種磁簧式的,連士林電機都停產了,機車行也幾乎沒人會調整,走精只會換新的,可是新的又難買

网友G:
KAWASAKI B1的調壓器,看圖像是白金式調整器,如果是的話,有充足工具儀表的話,調整不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KAWASAKI B1的調壓器,看圖像是白金式調整器,如果是的話,有充足工具儀表的話,調整不難啦。 ...

您誤會了,白金是機械式點火接點,這個是調點火提前角,位置在電動發電機外殼前方
調壓器是個長方形金黃色盒子,在電池蓋裡面

白金

調壓器

网友G:
這個調壓器的圖片,應該是白金式調整器沒有錯?
有拆開金屬外盒,內部的圖片嗎?
發電機調壓器跟點火白金,扯不上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調壓器的圖片,應該是白金式調整器沒有錯?
有拆開金屬外盒,內部的圖片嗎? ...

拆過但是沒拍照,裡面有3個電磁鐵,2個平行並排的是調壓器高低壓切換繼電器,1個擺橫的是啟動馬達繼電器

小弟拆的接觸點是金黃色,沒看過您說的白金

网友G:
您所謂的繼電器,是指類似一般電子材料行常見的那種傳統式小型繼電器嗎?
是的話,應該是白金接點式的調壓器,沒有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您所謂的繼電器,是指類似一般電子材料行常見的那種傳統式小型繼電器嗎?
是的話,應該是白金接點式的調壓器 ...

不是,是3顆大大顆的線圈,前端有吸附接點,有點像傳統式小型繼電器脫掉外殼再放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天阿,這種資料您都找的到,KAWASAKI B1的調壓器(底類)就是這種磁簧式的,連士林電機都停產了,機車行也 ...

記得有圖片教原理和調整的
回去翻翻看
大大你有實際物件拆來比比看
以前實驗腳踏車運動充電機就是找不到實驗品
不理解他的調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調壓器的圖片,應該是白金式調整器沒有錯?
有拆開金屬外盒,內部的圖片嗎?
發電機調壓器跟點火白金,扯 ...

請您參考,2顆綠色是繞線電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3顆大大顆的線圈,前端有吸附接點,有點像傳統式小型繼電器脫掉外殼再放大 ...

您貼出來的圖片,這種的就是白金式傳統的發電機調整器,了解工作原理、維修手冊規格及也有工具電表的話,調整很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記得有圖片教原理和調整的
回去翻翻看
大大你有實際物件拆來比比看

因為老爸還在騎KAWASAKI B1,所以當初很用力的了解這台怎麼修,雖然也沒練出啥本事
過2年全面禁止2行程車上路,也只能報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這種的就是白金式傳統的發電機調整器,了解工作原理、維修手冊規格及也有工具電表的話,調整很容易。 ...

多謝指導,原來這個叫做白金式發電機調整器,因為小弟從沒聽人說過這個名詞,也沒在裡面找到白金過
不過這個35年前1顆要價900,以當時的物價指數也真是白金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謝指導,原來這個叫做白金式發電機調整器,因為小弟從沒聽人說過這個名詞,也沒在裡面找到白金過
不過 ...

三個繼電器,一個是斷電器,一個是電壓調整器,另一個是馬達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辦法,台灣的機車行修車技術大多是師徒制傳承,師傅就是這樣教
雨知大您應該跟小弟一樣,目前不是靠修 ...

對啊,就閒閒時,修一下,修自已的機車,省一點小錢,修別人的,就賺一點小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老爸還在騎KAWASAKI B1,所以當初很用力的了解這台怎麼修,雖然也沒練出啥本事
過2年全面禁止2行程車 ...

修那種車,需要經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啊,就閒閒時,修一下,修自已的機車,省一點小錢,修別人的,就賺一點小錢, ...

小弟到現在修了那麼多車,除了省到自己的,就是賺到便當跟飲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弟到現在修了那麼多車,除了省到自己的,就是賺到便當跟飲料

C大,這些老東西了解原理玩玩看是可以的.
就幾十塊錢的現代化零件, 要實用的話自己改裝改一下就便宜, 不必追尋舊零件.
以下看過一些發電機的資料和原理
都是網上下載的, 忘記了出處, 有些圖片不能上傳, 說明單獨檔案可以4M以下, 實際500K, 但上傳就報錯說大於256K不允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大,這些老東西了解原理玩玩看是可以的.
就幾十塊錢的現代化零件, 要實用的話自己改裝改一下就便宜, 不必 ...

其實KAWASAKI B1改CDI點火跟全晶體穩壓已經有不少網路經驗,這要感謝SUZUKI雄獅原廠設計就是CDI點火跟全晶體穩壓,所以把SUZUKI雄獅的電系移植過去就行,只差小細節要修改跟外殼想辦法蓋上

最大問題還是2行程大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實KAWASAKI B1改CDI點火跟全晶體穩壓已經有不少網路經驗,這要感謝SUZUKI雄獅原廠設計就是CDI點火跟全 ...

看來C大師是古董的愛好者
加油給個改裝的作品瞧瞧不上路或在鄉下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來C大師是古董的愛好者
加油給個改裝的作品瞧瞧不上路或在鄉下用

小弟不是愛好古董,是人生坎坷不修好沒得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是愛好古董,是人生坎坷不修好沒得用

那在狠一點, 自己改4衝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在狠一點, 自己改4衝程

乾脆換顆引擎~~V4+渦輪增壓+缸內直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乾脆換顆引擎~~V4+渦輪增壓+缸內直噴......

motorbike 這樣改, 會不會體積太大了, 直噴還可以, 考慮體積擺置方向和功率密度, 二衝還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應該還有一條綠線,沒測量到
這顆電盤應該是三線輸出的

今天測試了,紅棒量白線,有 AC 17v 多,然後再換一顆整流器了,電池充電就有12.5V了,

楼主:
再換一顆 整流器,就好了,(之前那顆,可能放到壞掉了),電池就會充電了,12.5~~~~催油後,會有12.7,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就閒閒時,修一下,修自已的機車,省一點小錢,修別人的,就賺一點小錢, ...

幫朋友修車需不需要一併給予保固,會不會隔一陣子裝上車的新品整流器就又損壞,結果工資小錢沒有賺到,反倒還要倒貼小錢作保固,就變成賠了夫人又折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