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的GPS ?

楼主(2017-10-22):
為什麼? 我們可以有免費的GPS衛星來使用.....1996年台海危機....中共的飛彈轉向射向自己...   以後中國跟蘇聯都有自己的GPS衛星, 不再靠美國了.

為什麼美國軍用GPS免費使用   Why The US Military Made GPS Free-To-U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APGnr-934

网友A:
是被Garmin公司高民環譯碼後(不是破解),才能把精度100米沒啥作用的免費GPS訊號用來做定位,
既然民間都譯碼了, 美國政府才在2000年之後把精度還可以的GPS訊號給民間...

http://uleader.com/index.php/%E9%AB%98%E6%B0%91%E7%92%B0

1989年,高民環把美國房子賣了,與Gary、台灣的親朋好友籌集了四百萬美元,帶了十名工程師,創立了台灣航電。當時,他四十歲,Gary五十二歲。兩個加起來近百歲的人,就這樣開起公司來。沒想到,如今,不只高民環成了全球富豪,連原本動念當牧師的Gary都成了全球富豪。

創業初期,GPS技術尚未完備,里頭最難的就是,要解讀衛星傳送的微波,算出經緯度,再運算出導航參數,並建立經緯度數據庫。但利用微波建立經緯度數據庫,等於要把整個地球天空畫好數億個點,再從點去判斷所在位置,這個龐大的天空密碼,高民環憑著過去積累下來的技術,花了一年才能譯碼,開發出民間第一個GPS導航器。為了追逐衛星收集微波,他經常半夜和他的員工開車到公司,在星空寂靜的夜晚,坐在實驗室或車上,貼著微波接收器,和距離他兩萬公里遠的衛星們對話。每天收集一點點微波,透過訊號處理之後,還要回家解讀。往往已近天亮,高民環躺在床上,腦中還在想如何譯碼。最後透過數字運算,才能正確的標出經緯度。而高民環比別人早譯碼,源自其懂得傳統導航技術、又有訊號處理能力,再加上GPS的數學運算,這些技術加總一起,「全都在我的腦子里」。他比著自己的腦袋。創業後,一如他的求學階段,也挑最難的產品進入。台灣航電在產品上有四個歷史性產品,都求難」而來的。

GPS
公司成立兩年後,推出第一個多用途衛星導航產品,就聲名大噪,甚至在波斯灣戰爭時也被美國歐洲軍方訂購。原因在於他克服了初期GPS大如冰箱的缺點,把上百種零件,通通縮小成一人用手就可操作的產品。而第二個產品,花了近八年才推出,但也讓他一舉搶進航空市場當老大。1990年,通用飛機導航市場的霸主是KingRadio,市占率80%。一1998年,他們開發出整合通訊、自動降落儀和GPS功能的全新產品。這款產品比別人更便宜,維修和安裝手續也大幅簡化。1999年,台灣航電一舉超越KingRadio,成為飛機改裝市場里的龍頭。2003年,他們更進一步進攻新飛機市場,推出只有兩個屏幕的GPS。他們從高頻通訊技術、導航系統、雷達系統、到自動降落系統,一樣一樣從根本學,「GPS技術,只占我們技術能量的一小部分。」高民環表示。這個革命性的產品一推出,挑剔的飛機廠商排隊搶買他們的產品,連全球第三大的巴西飛機制造廠,都得靠插單才能拿到貨。那一年,他們成為飛機導航市場的霸主。而之間推出的手持式產品,別人都是輕量級,他卻直接挑戰世界級。當對手早一年推出低價產品,高民環卻寧願練功,晚一年半但推出功能更強結合定位、視訊等產品,一舉打敗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被Garmin公司高民環譯碼後(不是破解),GPS才變免費的...

http://uleader.com/index.php/%E9%AB%98%E6%B0% ...

我現在汽車上用的還是....他們Garmin公司的早期的GPS....高民環真的是個天才.

高民環認真思考創辦公司的事業,回到台灣尋找老朋友的支援,在台灣集資之後,正式於堪薩斯州成立辦公室。「ProNav」是個貼切公司事業的名字,但是在牽涉到侵犯競爭品牌的商標權後,於1991年改名。Gar-min是兩位創辦人的名取頭字接合:Gary Burrell、高民環(Min Ka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汽車上用的還是....他們Garmin公司的早期的GPS....高民環真的是個天才.

高民環認真思考創辦公 ...

不過,在技術難度高時搞出來可海撈一票, 但在技術普及之後,就沒什麼優勢了!

像HTC...算是率先做出沒有數字鍵的PDA+行動電話的智慧手機,
HTC海撈一票之後,現在智慧手機技術已普及....就沒得撈了!

三星當時在美國還是傳統有數字鍵的手機,市佔慢慢增加,
後 來三星也做智慧手機,才能有這麼高的市佔。但也把HTC踢掉了!

現在隨便一支智慧手機手機,GPS定位速度都比N年前的導航機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被Garmin公司高民環譯碼後(不是破解),才能把精度100米沒啥作用的免費GPS訊號用來做定位,
既然民間都譯碼 ...

根據樓主的影片中所說的,美國的GPS在1983年就免費開放給民間使用了。

而台灣航電公司是在1989年才成的。

网友:
在1983年免費的精度100米,沒啥作用,所謂的民用是給飛機用。
才要記錄衛星軌跡,猜衛星實際位置,再重新運算出更準確的精度,
而台灣航電公司是1989年成立的,在2000年前精度只能100米的GPS你想要怎麼用?

----
2000年以後,·柯林頓政府決定取消對民用訊號的干擾。
因此,現在民用GPS也可以達到十米左右的定位精度。
----

网友:
Garmin 只是一家 GPS 的應用廠商比較專注在導航的設備上,其核心射頻處理晶片都是向其他公司買來的,但現在的手機搭配免費的線上圖資讓營收獲利不如以前,只能再另謀生路開發一些跟 GPS 沒有關係的產品。

對於 GPS 的相關應用電路一直是我比較有興趣且也有實際應用在設備上的,先來談一下美國的 GPS 的基頻這與民用或軍用有絕對關係。
民用就是接收 L1 頻道(1.575GHz)的 C / A 編碼,軍用就是同時接收 L2 頻道(1.227GHz)與 L1 的 P / Y 編碼。
L2 與加密的 P / Y 編碼是不允許民用接收機使用,而且還限制了使用高度與速度( 6 萬英尺 與 1,000 節),這就是歐洲、蘇聯與中國都要發展自己 GPS 的原因。
軍用的差異就是能快速且極精確的定位又能接收到加密的廣播訊息,但民用的 C / A 編碼只要你長時間不移動且持續運算也能得到極其精確的經緯座標,我的經驗是定點在一天後能運算出誤差不超過 30cm,這要感謝空中越來越多的 GPS 衛星(很舊的老衛星還在軌道上沒人拿下來)與快速的 GPS 晶片運算能力,現代最新的民用晶片能在一分鐘內得到約 2.5M 的水平誤差。

關於 GPS 的基頻晶片以前常聽到是 SIRF,比較優良的還有 Trimble 從早期的軍用代工到現在已經轉到工程或地質測量了,還有一家比較推薦的是瑞士的 uBlox,已經可以接收全球各國 GPS 系統包含中國的北斗達到同時接收 72 個頻道了。
再以應用來細分還可以分成一般導航、陀螺儀慣性導航、定點精確定位與精確授時等應用類別,設計者只要選對晶片就能得到相當精確的數據。
例如我用最多的精確授時晶片內部產生的時基頻率可以達到誤差 0.01ppm 等級,而不同位置不同晶片間的同步時間誤差是小於 30nS,這在以前是校準實驗室的規格,現在只要簡單的電路就能從空中輕易的獲得。

GPS 的精度隨著衛星上頭背著的原子鐘與接收晶片的處理大大的提高許多,讓我想到二十幾年前買的第一台手持 GPS 是 Motorola 廠的,常常要在大太陽下超過 30 分鐘才能定位,且六顆三號鹼性電池只要兩三個小時就會耗光。幾年後又買了一台 HP 的 GPS 授時時基有加買 GPS 經緯度顯示模組,上面的顯示解析度直達軍用等級,但是規格上就是查不到其經緯度位置資訊的誤差相關訊息,在一次機會與軍用 GPS 設備比對後才恍然大悟,原來美國儀器設備是軍民兩用的,沒有分彼此也沒有被美國國防部管制到,所以規格書上沒有寫。

這個樓的標題:為何 GPS 免費給民用?原因很簡單因為美軍的國防預算是老百姓繳的稅金,當初也沒發展出商業模式的權利金。

楼主:
什麼是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全球定位系統 ......知道時間~就知道你的位置!

衛星如何跟踪您的確切位置   How Satellites Track Your Exact Loc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4VK5XscxB4

時間~就是你的位置!         Adventures in Science: How GPS Wor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m0xGwkYYy0

這位作者用數學解釋的很好!   How Does GPS Wo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U_pY2sTw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