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山水SANSUI LT32VS 信號源亂跳 選台也亂跳

楼主(2017-10-22):
輸入選擇無法固定  無法收視 一般是按鍵不良較常見   按鍵測試在範圍內  固朝主板檢測  發現

銘板

銘板

信號原 無法固定

信號原 無法固定

一直 循環跳動無法收視

一直 循環跳動無法收視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板

主板

問題所在

問題所在

固定排線使用黏膠沾黏到主板零件使用一段時間產生變化 造成異常

固定排線使用黏膠沾黏到主板零件使用一段時間產生變化 造成異常

太大方 溢出 沾黏到主板

太大方  溢出 沾黏到主板

用異丙醇小心清除

用異丙醇小心清除

只能清除這樣 以免傷到零件 還好零件未腐蝕

只能清除這樣  以免傷到零件   還好零件未腐蝕

這樣結果是OK 謝謝觀看

這樣結果是OK 謝謝觀看

网友:
有的板材也会漏电

多谢分亨!!

网友:
這應該是黃膠吧,曾經使用過兩種黃膠,第一種固化後會變硬,時間約3-5年,不會有造成不良情形產生,第二種固化後會變Q,約一年後,使用在接座跟PCB零件固定上,各腳位未短路,但會造成PCB板嚴重變質,及IC燒毀,很麻煩,黃膠都要全數清除,重新上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異丙醇會破壞插口塑料嗎?對周圍的電容外皮有沒有腐蝕性??

楼主:
異丙醇會破壞插口塑料嗎?對周圍的電容外皮有沒有腐蝕性??
異丙醇 好像是 化妝品的一種   老師說 這不傷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