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ASUS K45VD NB面板破裂及鍵盤故障更換實例

楼主(2017-10-22):
華碩 ASUS K45VD NB面板破裂及鍵盤故障更換實例

NB面板摔到破裂

NB型號~ASUS K45VD

白色外觀

破裂面板型號~BOE HB140WX1-100 ~ LED背光亮面面板
解析度~WXGA HD 1366*768 40PIN~尺寸:14"

買一片代用面板~型號~AUO B140XW01 V.8 ~ LED背光亮面面板
解析度~WXGA HD 1366*768 40PIN~尺寸:14"

先行點燈測試畫面及亮度良好

組裝完成測試畫面

開機測試過程突然畫面狂跳感覺鍵盤某按鍵狂短路,按鍵隨便亂按一通又恢復短暫正常,
於是請出鍵盤測試軟體,不良按鍵馬上現形~許多按鍵失效尤其LEFT鍵超誇張短路(按壓)4000多次

2天後新品送到開始更換,將NB翻面倒置先將電池退出再把所有螺絲拆下來,HDD、DVD ROM通通取
下,就可分開C、D蓋了

打開C蓋前方注意角度不要過大,以免拉斷鍵盤及觸控板排線

鍵盤夾於C蓋及鐵板中間,卸下2顆固定螺絲,再用斜口鉗將塑膠鉚釘帽剪除,就可取下鍵盤了,
感覺真是爛設計有夠麻煩的

新舊鍵盤型號比對一下

反向組裝回去,以鍵盤測試軟體測試所有按鍵都正常,可以交機了

网友A:
請問是用哪種鍵盤測試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用哪種鍵盤測試軟體?

网友B:
謝謝wet大大分享 K/B測試程式!!!
另外弱弱問一下wet大大,塑膠鉚釘如何恢復原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wet大大分享 K/B測試程式!!!
另外弱弱問一下wet大大,塑膠鉚釘如何恢復原狀? ...

1.用烙鐵尖頭刺燙一下
2.熱熔膠點一點
3.貼雙面膠帶
4.不用理它

网友:
問題鍵盤能修好麼?期待wet大另一遍維修鍵盤的過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烙鐵尖頭刺燙一下
2.熱熔膠點一點
3.貼雙面膠帶

謝謝wet大,
1.用烙鐵尖頭刺燙一下
3.貼雙面膠帶
我上次自己換X550L的KB也是用同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