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CDS光敏電阻的亮阻和暗阻

楼主(2017-10-22):
[請教]CDS光敏電阻的亮阻和暗阻
請問各位先進, 我在網路上查到cds是亮阻越小越好, 暗阻越大越好
如果我要用在光控夜路電路上

以下兩種規格, 應該選哪一種會比較好呢? 還是用在光控夜燈電路都沒差??
[型號: 5549]
亮阻: 45K~140K
暗阻: 10M

[型號: 5528]
亮阻: 8K~20K
暗阻: 1M

网友A:
發文請附上圖片
在本例中
CDS的阻抗其實沒什麼差別
後端電路是接到類似於比較器功能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文請附上圖片
在本例中
CDS的阻抗其實沒什麼差別

沒有圖片可放啊
要放電路圖圖片是嗎?

网友B:
5528與5549的消耗功率僅100mW,須考量是否承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28與5549的消耗功率僅100mW,須考量是否承受得了

應該是可以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528與5549的消耗功率僅100mW,須考量是否承受得了

以型號5528,最低值為8K,取10K阻值方便計算,現在來稍做計算一下消耗功率.

Wdc = 0.1mA
R = 100K +10K
Vac = 110Vac
Iac = V/R = 110V/110K = 1mA
V_cds10K = I x R = 1mA x 10K = 10Vac
W_cds10K = V x I = 10V x 1mA  = 0.01Wac

因為是W為AC值,所以Wac需再除以1.414,
Wdc = Wac / 1.414 = 0.01 Wac / 1.414 = 0.007 Wdc
一般以3~5倍為使用安全值,若以5倍來算.
Wdc = 0.007 Wdc x 5 = 0.035 Wdc,
而5528 CDS有0.1 Wdc(100mW),所以可承受得住.

GL5528 CDS.

网友D:
去買個 自動點滅器 比較快 (實際)
因為那個CDS很大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366&bih=6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買個 自動點滅器 比較快 (實際)
因為那個CDS很大顆

因為都已經做好了, 但是原先的 cds 接腳很細, 折斷了又焊不上去, 所以在屋頂賣場找
看到有兩種型號, 亮阻和暗阻差異很大, 不知道哪款比較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型號5528,最低值為8K,取10K阻值方便計算,現在來稍做計算一下消耗功率.

Wdc = 0.1mA

謝謝scottwang的計算公式, 真是大開眼界, 又學習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scottwang的計算公式, 真是大開眼界, 又學習到了

像型號5528,最低值為8K,那是廠商宣稱的保證值,一般我們買到的都會低於5K,為了避免麻煩,廠商都不會標示太低的值,當你買到的CDS低於標示值,就會覺得買到賺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型號5528,最低值為8K,那是廠商宣稱的保證值,一般我們買到的都會低於5K,為了避免麻煩,廠商都不會標示太 ...

哈哈哈, 有這等事, 買到比標示值低就賺到,愛說笑
以前用cds根本沒注意這些事, 買了就用, 連店員也沒在問 @@, 暈~~

只是這次剛好用到, 上網拍找了一下, 才知道cds有這些差別

网友:
真要玩, 換 LED 試試看, 用透明外殼, 高亮度, 綠色最好, 紅色次之, 很好用
https://wiki.analog.com/universi ... nics-lab-led-sensor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有這等事, 買到比標示值低就賺到,愛說笑
以前用cds根本沒注意這些事, 買了就用, 連店員也沒在問 ...

我在店面買類似這種5528大小的,不曉得那家廠商出的,但是阻值低到大約1K,用起來很"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