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V22ECBF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7-10-22):
大同V22ECBF 無法開機 -2007年製

使用了10年的舊電視, 還是會有客人想要處理維修

全數更換日系電容後, 結果可以開機, 但是, 沒有畫面.
量測燈管, 4支燈管均正常, 再來, 就直接改高壓公板比較快吧!

如有敍述不好或不詳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包涵, 謝謝!

网友:
越來越厲害了!!

楼主:
沒有吧! 其實, 我是按店長指示作業而已 .

网友:
專業n_116|

网友A:
假以時日就可以把漢克當小弟。
喂.......那個誰啊!不會店門口掃一掃嗎?客人來了也不打招呼,叫你修台電視就想打混........,整天想去找wish 問波多野結衣......

网友:
恭喜完修,看到驅動高壓線圈MOS附近區域都已經變黑了,用高壓公版代替是正確的,感謝分享!

网友B:
漢克嫂,
這台要注意燈管喔!!

网友C:
這維修實在不划算吧
畢竟現今液晶也很便宜

可能多花點錢就能換新的
又有保固而且畫質也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漢克嫂,
這台要注意燈管喔!!

謝謝良哥提醒,這台有測燈管電壓都在500~600間,所以還在正常值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以時日就可以把漢克當小弟。
喂.......那個誰啊!不會店門口掃一掃嗎?客人來了也不打招呼,叫你修台電視 ...

Wish, 我不敢呀! 因為兒子會罵我為什麼兇他爸爸, 我再不努力, 以後只能當少爺和老爺的侍女, 所以, 現在要加油, 加油再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漢克嫂,
這台要注意燈管喔!!

謝謝提醒, 店長有指示我量測燈管了, 以後請繼續多多指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維修實在不划算吧
畢竟現今液晶也很便宜

哈, 每個人價值觀不同, 十年老機還是有人覺得它有價值. 看久了有感情吧! 而且人物看起來不瘦瘦的, 沒有變胖, 好久沒有看到有這種效果的電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 店長有指示我量測燈管了, 以後請繼續多多指教, 謝謝!

因為這型的燈管接頭很喜歡碳化,然後接觸不好,不知是不是設計還是焊接製程的問題,有時會時好時壞造成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這型的燈管接頭很喜歡碳化,然後接觸不好,不知是不是設計還是焊接製程的問題,有時會時好時壞造成誤判! ...

原來如此! 謝謝benson 大 的說明, 我記住了, 感恩!

网友:
剛好有一台也一樣的問題,也是把電源板的電容器換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