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EH-CNA96 奈米負離子吹風機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7-10-22):
Panasonic EH-CNA96 奈米負離子吹風機故障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無熱風其他功能都正常

2.型號~Panasonic EH-CNA96~現在超夯的吹風機貴桑桑~

3.先將手柄2支長螺絲拆下,再拆本體2支小螺絲,最後1支中螺絲在進氣罩上方,準備2支小鐵鏟
開拆,外殼卡筍設計超級密合,第一次拆這種高價吹風機,不敢用太大力怕拆裂,慢慢試花了30
分鐘終於順利拆開了

4.負離子高壓電路板

5.控制/燈號顯示電路板

6.ion charge板及切換開關

7.請勿經常折疊手柄收納,長期折疊會磨損電線護套

8.加護套保護電線

9.拆風扇清潔及確認馬達狀況,以M3*0.5攻牙器直接從貫孔攻牙

10.旋入大頭螺絲到底,用力向上拔起

11.馬達軸心加機油保養

12.熱風出口處的溫度開關接點碳化導通不良,以刀片刮除積碳刮亮接點表面

13.插電測試切HOT有熱風吹出,組合測試輸出功率,SET(低速)約693W

14.DRY(中速)約1283W

15.TURBO(高速)約1309W

16.耐久測試熱風中速以上三分鐘後出現風量忽大忽小,溫度開關接點跳火閃綠光,表示溫度開關
雙金屬彈片已變質,測試失敗

17.三天後新溫度開關送來,這次駕輕就熟花10分鐘就拆開了

18.由2顆142度C/15A/250V溫度保險絲,串聯1顆120度C溫度開關,構成過熱保護電路

19.拆下不良溫度開關新舊比較

20.以白鐵螺絲+平墊圈+彈性墊圈+螺母鎖緊,防止熱脹冷縮造成螺絲鬆脫

21.組合測試輸出功率,SET(低速)約732W

22.DRY(中速)約1371W

23.TURBO(高速)約1395W

24.由上3圖可知,平常只要用SET(低速檔)就好
DRY(中速),TURBO(高速)皆超過額定功率1200W,因為台灣供電110V,設計是日本供電100V,
所以在台灣用中速以上都是超載

還有關機前要轉冷風吹5秒降溫再關機,這樣才能用的久

网友A:
不用太擔心全速運轉瓦數的問題,我家裡用的是在台灣買的 EH-NA45 就標示為 110V 1400W。
所以可見加熱器的阻抗日本規格的與台灣規格的都是一樣的。
用過高速檔就回不去了,比傳統台灣牌的要省許多時間頭髮又不會太乾燥(負離子或水離子的效果)
但就是有一個缺點拿來吹熱縮套管都不太會收縮,但這對女生的秀髮不過熱是很好很安全的。
就安心的用力給他用吧,時間就是金錢,反正壞了再修就是或是直接換新。

倒是很好奇這種奈米負離子的效果是什麼物理原理,家裏這隻還是奈米水離子號稱有 1000 倍舊款奈米負離子的保濕能力,有人能夠解釋說明嗎?或是請消基會來檢驗ㄧ下是否有誇大不實的廣告嫌疑,聽說還有能夠吹出膠原蛋白的神器。

网友:
多謝分享,很實用的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太擔心全速運轉瓦數的問題,我家裡用的是在台灣買的 EH-NA45 就標示為 110V 1400W。
所以可見加熱器的 ...

什麼是nanoe奈米水離子呢?什麼是nanoeX呢?兩者有什麼不同呢?
http://zho-tw.faq.panasonic.com/ ... C%E5%91%A2%EF%BC%9F

Panasonic nanoe 專屬網站
http://pmst.panasonic.com.tw/active/nanoe/PSPCwhatsnanoe.aspx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nanoe奈米水離子呢?什麼是nanoeX呢?兩者有什麼不同呢?
http://zho-tw.faq.panasonic.com/app/a ...

那是廠家說的您相信嗎?我沒看到科學界的說法前我只能將他當成是”廣告“。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溫度開關哪裡買的,這個東西網拍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溫度開關哪裡買的,這個東西網拍找不到

露天有人賣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367597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溫度開關哪裡買的,這個東西網拍找不到

T-26 溫度開關 有賣5種度 65度 75度 90度 110度 150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36759751

聽說電子材料行也有賣,改天我有去也要問問看

网友C:
之前修一台台灣製的 EH-NA27,
就很好用了,而且很便宜,
這種吹風機真的比一般的負離子吹風機好用,
頭髮比較不會乾澀,
很快就吹乾了,
建議大家買一支給女王用,
我家至少有十支以上吹風機,
真的有比較過,
才推薦給大家..
女兒也偷偷買一支EH-NA9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一台台灣製的 EH-NA27,
就很好用了,而且很便宜,
這種吹風機真的比一般的負離子吹風機好用,

Sandy, 你家裡有幾個人呀? 要用到十支以上的吹風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andy, 你家裡有幾個人呀? 要用到十支以上的吹風機?

撿到吹風機,就像撿到寶,
每一支都修理到可以用,
久而久之,
就超過十支以上.

所以才說女兒偷偷買,
心想小孩也沒惡習,
喜歡用好的物品,
就沒唸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撿到吹風機,就像撿到寶,
每一支都修理到可以用,
久而久之,

佩服! 我買東西也是要偷偷買, 因為家裡長輩較節儉.

网友:
引用 楼主:
T-26 溫度開關 有賣5種度 65度 75度 90度 110度 150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3675 ...

多謝告知,小弟用錯關鍵字
以後這個掛了不用整隻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一台台灣製的 EH-NA27,
就很好用了,而且很便宜,
這種吹風機真的比一般的負離子吹風機好用,

十幾支?!sandy姐開髮廊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