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電冰箱冷凍結霜問題?

楼主(2017-10-22):
請問各位,詳圖片,目前該款的電冰箱,電子除霜基板也已更換新品,
量測壓縮機運轉電流為1.2A  , 壓縮機的銅管也看不見有冷凍油滲漏情況,所以也不太確定是否為冷媒有漏的ˊ情況
但是冷凍庫的結霜情況看起來也相當奇怪,僅有上方處會結霜,其餘地方都部會結霜,因此冷度都達不到,

請教各位,這種情況會是哪裡出了問題呢?謝謝!

連續運轉一天後,僅上層結霜,其餘下層都不結霜

連續運轉一天後,僅上層結霜,其餘下層都不結霜

型號

型號

网友:
根據我在這邊看熱鬧的經驗顯示,漏冷媒了!

网友:
漏冷媒+1......

网友:
漏冷媒+1.....

网友A:
1運轉電流量測1.2A...的確太低..朝向冷煤不足方向
2.仔細用泡沫抓漏..冷凍冷凝器也要檢查
3.上下皆無漏現象..就是油堵..要清洗管路
4.正常運轉電流在2A~2.5A之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運轉電流量測1.2A...的確太低..朝向冷煤不足方向
2.仔細用泡沫抓漏..冷凍冷凝器也要檢查
3.上下皆無漏現象 ...

油堵也會低電流嗎,以前聽說的是油堵因為冷媒推不出去,壓縮機運轉阻力增加,電流會上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堵也會低電流嗎,以前聽說的是油堵因為冷媒推不出去,壓縮機運轉阻力增加,電流會上昇 ...

若高壓有堵塞電流會提升..堵再低壓就不一定了..就像你將冷媒洩放..電流會一直下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運轉電流量測1.2A...的確太低..朝向冷煤不足方向
2.仔細用泡沫抓漏..冷凍冷凝器也要檢查
3.上下皆無漏現象 ...

請問何以知道?運轉電流為2A~2.5A之間呢?
如何計算而知的呢?

我是想說以電功率計算I=P/V 算起來應該為1.2A 左右(不知這樣算是否正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何以知道?運轉電流為2A~2.5A之間呢?
如何計算而知的呢?

三洋定頻冰箱運轉電流大約在2.2A左右...變頻不是喔
答案來至修理廠
本身維修過數---台..以經驗告訴你.你量測1.2A.請問你如何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定頻冰箱運轉電流大約在2.2A左右...變頻不是喔
答案來至修理廠
本身維修過數---台..以經驗告訴你.你 ...

您好:
     小弟我是用電流鉤表,掛在電源其中所量測的到數值,請問這樣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小弟我是用電流鉤表,掛在電源其中所量測的到數值,請問這樣對嗎? ...

掛再電源線任一條.測出的是冰箱總電流.其中有風扇馬達+電腦機版.不是壓縮機吃的電流..要掛在壓縮機過載那
條才是正確的!

网友:
沒有燒焊設備就請人來修吧 , 冷媒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