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osch gdr10.8開關更換

楼主(2017-10-22):
這隻起子是朋友路上撿回來的
撿回來的時候偶爾還能用
整隻髒兮兮的都是沙
就是有的時候會不作動
尤其是按到底的時候
本來想說拆開來清潔一下將就著用
前陣子撿了一台電漿電視回來
想說拿這隻試試
結果試出一肚子火
到後來乾脆罷工了
不得已只好到bosch原廠找開關
很好 沒單賣開關 只有總成件 一千兩百塊大洋
都夠我買一隻雜牌的電動起子了
只好到沒屋頂逛逛 找到了一個有賣總成件的
六百塊大洋不含稅
二話不說弄了一個回來
想不到這是一個悲劇的開始
邊拆邊說吧
第一個當然是拆下電池
拆完電池拿出尖嘴鉗把底下的U型插銷順便拉出來
螺絲都卸下
然後就能慢慢的把殼翹開來脫光光
附帶一提 這起子不鎖螺絲 光靠殼本身的密合度
就能夠使用 相當的密合 但這也是悲劇的開端
分解相當的容易 一點都不費力
原以為只要把總成換上組裝回去
十分鐘的工作 想不到卻搞了兩天一夜
當然中間有跑去摸摸魚追追劇或是玩玩其他玩具啦

開關總成看似一樣 只是新的後面多了一個鐵片
但其實從頭到尾 沒有一個地方是一樣的(吶喊)

因為新的總成沒帶馬達的負極線
而且插頭的角度一個是直的 一個是九十度的
所以把馬達的正負極線都移植到新總成上
然後就開始了拆裝地獄
因為新的電路板前端長了5MM左右
剛開始試裝覺的還可以 因為只有裝單邊的殼
然後看到新板子又有電量顯示
所以就順便在LED顯示的地方鑽了三個洞
然後用透明膠帶封起來
裝的時候不管怎麼樣
殼就是合不上去
因為新開關多了一個接點
總共有三個接點 舊的只有兩個
線路也比較複雜
一直以為是線太多了 被殼夾住了
所以一直不斷的精簡線路
改短一點 或是把銲點往內縮
但一直沒什麼進展
後來發現是電路板前端太長
所以就開始磨電路板
磨到電路板可以裝進去之後
想說大工告成 準備組裝回去
當裝到正反轉的撥桿時
才發現這塊機板根本不能用
因為舊的零件都在上面靠馬達端
新的底下有一堆零件
造成撥桿會卡到SMD元件
綠白線附近的元件就是兇手
東西做的小巧精密是很好
但是因為那兩三MM而不能流用
實在是讓人很想捉狂n_021|

好吧 只能流用舊機板了 又因為新舊開關的不同
機板的設計也不同
所以不能怎麼拆怎麼裝
所以只好乖乖追線路 然後想一個新開關能用在舊板子的方法
最後也是把新開關的第三隻腳給廢了
第三隻腳的功能在新開關上是由機板的輸出地端接入
然後接到正反轉開關往馬達送
然後第一隻腳是接電池正極
第二隻腳在按下開關後跟第一隻腳導通
而第三隻腳在不按開關時是跟第二隻腳導通
但按下會斷開 原廠的用意應該是該馬達的兩端等電位
不過為了避免因為放煙火事件上新聞
所以還是把第三腳讓他空著
皇天不負苦心人  總算順利的能夠把機板和開關歸定位了
金剛組合

或許有人會笑:你怎麼這麼笨 只換開關不就好了

底下是舊開關 下半部是開關 上半部是正反轉開關
新舊的組合方式也不同
新的是用ㄇ型卡榫 舊的則是如下
不然如果只單換新開關到舊的總成上
應該會省很多工作
最後  舊的正反轉開關和新的機板是好的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二代有電量顯示的機種
我手上這隻應該是一代的
有需要的就拿去吧 我都放在那裡了
偉大航道的盡頭

网友A:
牛也是用這一支(第一代)的說! 用了也快十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也是用這一支(第一代)的說! 用了也快十年了吧..

這樣啊 原來這東西出來這麼久了
所以說我用手慢慢轉多轉了十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啊 原來這東西出來這麼久了
所以說我用手慢慢轉多轉了十年了

當時買它, 也是因為想省點鎖螺絲的力氣下來修東西..
不然, 遇到螺絲難拆或是螺絲多的物品, 真的會搞到哭出來..

96年11月買的, 今年剛好就滿十年了... 新店區的HomeBox都徹走了已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當時買它, 也是因為想省點鎖螺絲的力氣下來修東西..
不然, 遇到螺絲難拆或是螺絲多的物品, 真的會搞到哭 ...

哇~保存的不錯,發票的顏色都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保存的不錯,發票的顏色都沒退

發票有對到200萬嗎

网友:
我也有一支大型可調速的bosch電鑽,也是開關有問題,找不到新品可買,找很多家都說停產,找到ebay有賣大約要2000台幣,好貴
只好自已拆開關,全部細部分解,銅片氧化,清理後裝回ok
你的開關不是用高週波黏合的話,可拆解清理試看看。

网友:
可拆解清理試試+1

楼主:
嗯 有空的話會把開關拆開清清看
最近要搬家 真的要等有空
一堆待殺肉的 待修的 不知道要不要修的
要搬家了才會覺的怎麼好像很多東西用不到